示波器使用求助

楼主(2014-08-26):
请教高手,如下图组容降压电路,使用示波器如何测量可控硅门极信号,探针要接在哪,控针地要怎么接,还有GP4脚位信号如何探针如何接入,

阻容降压的我怕把示波器给烧了

如果要测量VCC到地的电压,探针能直接接吗

望高手能给点建议啊

网友A:
加个隔离变压器,爱接哪里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隔离变压器,爱接哪里接哪里

+1

网友:
如果一时急用(没找到隔离变压器),可考虑找一个没有接地线的转换插头(目的就是让示波器的电源插头上的接地端处于悬空的状态,否则在测试的时候要打火跳闸的); 这种应急的方法在用的时候必须注意两点:1. 连接示波器的电源插座上要有限流用的断路器(防止意外短路烧机);2. 在测试时特别小心(不要触碰到示波器的探头),这可是220v!!

网友:
我插示波器的插座本来就没有接地线的,所以,我用过,没有问题。
随便你怎么测都没有问题。
话说阻容降压,还是比较麻烦的。看到你有过零

网友:
示波器地线悬空,注意安全,不要接触电路中裸露的金属部分,然后要怎样测就怎样测。

网友:
隔离变压器  隔离示波器太贵,其它方法都不安全

网友:
那位坛友在网上淘过“示波器用的隔离变压器”,一起分享一下啊

网友:
加个隔离变压器,爱接哪里接哪里。。。正解+10000 另外门极信号楼主一般是用的电压探头的话 建议加个电阻作为取样电阻来进行采样比较靠谱吧。。。

网友:
或者直接接电源如果信号不漂浮估计就有接地了

网友:
我都是把示波器的插头上那个"地"给扳弯,悬空不用

网友:
同找示波器用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
去掉示波器的地线(有隔离变压器更好)。如果不共地,不要同时使用两个探头。

网友(2014-09-25):
示波器用的比较熟了 但是这种测法还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