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飞控测试版~带图~带视频

楼主(2014-08-26):
本人新手,望大神勿怪!
自动2011年全国电赛来,四轴才进入了我的知识中。当时虽说也拿了市一等奖,可是还是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今年TI电赛,去帮助学弟学妹们,又见四轴,想着花些时间搞搞~感觉四轴非常值得研究,其中包括的知识也很丰富,希望和大家交流~

采用主控芯片:MSP450G2553
传感器:MPU6050
使用四元微分、欧拉角、滤波
可直接使用串口调试数据和赋值PWM
调试PID参数(目前还没有调试成功......)
复位加速度和陀螺仪自动校正

起初用的STC12C5A60S2来做MPU6050,后来用了G2553才发现,stc51浮点真的不行...

若视频卡,请缓冲会,本站服务器有限!
视频我上传的是自己的服务器,不能分享哈~~~移步:WWW:ECSCH:COM

pid有两种,一种增量,一种微分,可以选择使用:

#include <string.h>             //C语言中memset函数头文件
#include <math.h>

#define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WZSPID
#define ZLSPID
int PID_MAX;
int PID_MIN;
double P_term,I_term,D_term;

/*====================================================================================================
PID 结构
=====================================================================================================*/
typedef struct PID {
        double SetPoint;    // 设定目标
        double KP;                   // 比例常数
        double KI;                     // 积分常数
        double KD;                   // 微分常数
        double LastError;   // Error[-1]最近误差
        double PrevError;   // Error[-2]前一个误差
        double SumError;    // 误差和
} PID;
/*====================================================================================================
PID计算部分,教训,一定要注意输入的值!!!
=====================================================================================================*/
double PIDCalc( PID *pp, double NextPoint )
{
        double dError, Error,iIncpid,iError;

        #ifdef WZSPID

        //***********位置式PID算法************************
        Error = pp->SetPoint - NextPoint;           // 偏差
        pp->SumError += Error;                      // 积分
        dError = Error - pp->LastError;             // 当前微分

        P_term = pp->KP * Error;                // 比例项
        I_term = pp->KI * pp->SumError;                // 积分项
        D_term = pp->KD * dError;                 // 微分项

        pp->PrevError = pp->LastError;                 //缓存前一个误差量
        pp->LastError = Error;                        //缓存当前误差量

        if(I_term>PID_MAX) I_term = PID_MAX;        //限定积分量上限
        else if(I_term<0) I_term = 0;                //限定积分量下限

        if(P_term>PID_MAX) P_term=PID_MAX;        //控制量上限=PID_MAX
        else if(P_term<PID_MIN) P_term=PID_MIN;        //控制量下限=PID_MIN

        return (P_term + I_term + D_term);

        #endif

        #ifdef ZLSPID
        //***********增量式PID算法************************
        iError = pp->SetPoint - NextPoint;      //增量

        iIncpid = pp->KP * iError       //k项
          -pp->KI * pp->LastError       //k-1项
            +pp->KD * pp->PrevError;    //k-2项

        pp->PrevError = pp->LastError;                 //缓存前一个误差量
        pp->LastError = iError;                        //缓存当前误差量

        return iIncpid;

        #endif

}

这是PID设置:

PID YawPID;                         //PID控制结构
  PID PitchPID;                 //PID控制结构
  PID RollPID;                         //PID控制结构

  double YawOut;                 //PID的响应(输出)
  double YawIn;                 //PID反馈(输入)
  double PitchOut;                 //PID的响应(输出)
  double PitchIn;                 //PID反馈(输入)
  double RollOut;                 //PID的响应(输出)
  double RollIn;                 //PID反馈(输入)

  PIDInit ( &YawPID );                 //初始化结构
  PIDInit ( &PitchPID );        //初始化结构
  PIDInit ( &RollPID );         //初始化结构

  YawPID.SetPoint = 0.0f;         //设定PID设定值
  PitchPID.SetPoint = 0.0f;         //设定PID设定值
  RollPID.SetPoint = 0.0f;         //设定PID设定值

  YawPID.KP = 0.0f;         //设定PID设定值
  YawPID.KI = 0.0f;         //设定PID设定值
  YawPID.KD = 0.0f;         //设定PID设定值

  PitchPID.KP = 0.0f;         //设定PID设定值
  PitchPID.KI = 0.0f;         //设定PID设定值
  PitchPID.KD = 0.0f;         //设定PID设定值

  RollPID.KP = 0.0f;         //设定PID设定值
  RollPID.KI = 0.0f;         //设定PID设定值
  RollPID.KD = 0.0f;         //设定PID设定值

来几幅实际测量图片看看!

下图是程序构架:

这是整理的资料:

下图是传感器输出曲线!

下图是文本输出数据:

下图是空间三维姿态图片!

------------------------------------------------------------------------------------------------------------------------------------------------------------------------------------------

感觉51在浮点方面不行,换了MSP430G2553后,明显感觉到姿态结算快多了,不卡了...

视频我上传的是自己的服务器,不能分享哈~~~移步:WWW:ECSCH:COM

下图是G2553

一下是测试数据值!

从左往右依次是:YAW PITCH ROLL

这是4路PWM输出

这个是IIC的时序,按照逻辑分析仪严格测试!稳定!

网友A:
G2553也不能浮点吧,而且RAM很小,感觉能用来做这个确实不容易。换个M4吧。

楼主:
视频移步:WWW:ECSCH: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G2553也不能浮点吧,而且RAM很小,感觉能用来做这个确实不容易。换个M4吧。

现在用MSP430F5438A,这个没问题。

网友B:
2553能做四轴?厉害啊···当时根本没敢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53能做四轴?厉害啊···当时根本没敢想

当时我也没接触过MSP430,组委会发了,就用了。。。

网友(2015-06-25):
撸主 你是通过什么方式给g2553烧写程序的 我自己做的一直都不能脱机运行 在线仿真到时可以运行我用的是SBW 模式 编程器买利尔达的LSD-FET430UIF

网友:
九轴和角速度传感器有硬件,需要购买定制姿态结果的软件,只需要结果,不需要源码,请问哪位高手有的,有的请联系我
主板上焊接了两组传感器, 每组分别为:
LIS35DE(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MPU9255(九轴传感器)
分别布局在板子的两端,见图(选用两组传感器的目的是为了计算角度更精确);

所有传感器和一个STM32 CPU(STM32F030F4,ST的,16K的Flash空间),以及系统主CPU(ARM8127)一起,挂在同一条I2C总线上,I2C总线已经拉出板外来,要求最后的姿态信息必须由这个STM32 CPU来计算得出后,实时地送给系统主CPU(ARM8127);

要求:
手持设备,慢速移动(类似手持粗笔写字的速度),通过STM32的姿态算法,得出本设备的实时姿态信息;

1.        实时的角度和角速度信息(必须)
2.        实时的位移方向信息(必须)
3.        实时的位移值信息(最好要求实现)

提供环境: 一套可以正常上电和供电的办卡, 开发者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硬件

网友:
MSP430G2553做飞控不太行吧,浮点运算速度太慢,定时器太少,加上看门狗定时器也才三个定时器,PWM输出貌似也不够的把

网友:
这个小板做飞控,估计够呛,如果是STC15W4K系类的单片机还行,PWM输出不够(除非你外加或者是你的高度电机少),还有就是功能相对少一些!我用8位单片机仿制一个四轴效果也就那样,不完善。MSP430F的其它系类的单片机还行,这个G系类的资源太少了(或者你是高手,资源利用率相当的高),这是在下的一点儿小看法,不对之处还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