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选择 FPGA or vxworks ?

楼主(2014-08-26):
      如题 ,请问群里各路大神,正面临方向选择问题,老板给了两个方向 : FPGA 和vxworks  ,不知道如何选择,

请大神们给点意见!!!   谢谢啦

网友A:
果断的FPGA,资料多,例程多

网友B:
数电不行不要上FPGA

网友:
VXWORKS很多公司用不起。

还是看单位的产品了,其实是两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的FPGA,资料多,例程多

谢谢!  FPGA 的资料是蛮多,vxworks太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电不行不要上FPGA

谢谢提醒    数电学的一般

网友C:
VXWORK吧,都是纯C的

网友:
这两个方向貌似相差好大呀

网友:
vxworks, 某些行业专用

网友D:
如果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果断不会选FPGA

网友E: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FPGA这么高级货用的地方越来越少了,能用通用处理器的都用CPU了,目前来看,软件机会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果断不会选FPGA

为什么啊  ? 能不能给点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VXWORK吧,都是纯C的

嗯    感觉vxworks容易上手些    毕竟用c写的

网友:
根据行业来选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FPGA这么高级货用的地方越来越少了,能用通用处理器的都用CPU了,目前来看,软件机会多 ...

不管怎么说,做FPGA的都是精英啊。一般小公司用不起,大公司才可能用。用的项目都是高大上的

网友:
相比较而言还是FPGA吧,VXWORKS用的单位真的少,而且都是高大上的公司,那就看你出身了。

网友:
要找个FPGA对口的工作不容易,你学vxworks ,肯定要牵涉到嵌入式,操作系统等等,这些都都是相关的,相对来说这些的工作机会更多。而且FPGA你要精通不是那么容易

网友:
这两个都不容易搞,就业范围选择很有限,当然待遇都相对偏高……

网友F:
只要银子 不要什么都搞 还是学vxworks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银子 不要什么都搞 还是学vxworks

谢谢提醒

网友G:
VXWORKS 好一些  软件需求比较大  一般公司FPGA都是硬件工程师带着搞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VXWORKS 好一些  软件需求比较大  一般公司FPGA都是硬件工程师带着搞的算

谢谢啦   vxworks好像也容易上手些

网友:
搞好哪一个都很好

网友:
一个软件,一个硬件

网友:
你想搞软件就选vxworks

网友:
市场上都是窄方向,想早点来钱,就vx吧

网友H:
其实都没有啥前途,还不如搞个 PHP, PYTHON 这些呢

网友I:
就业来看还是选vxwork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业来看还是选vxworks吧

找工作发现 ,很少单位要vxworks

网友J:
引用 楼主:
找工作发现 ,很少单位要vxworks

学vxworks基本上是进军工企业或科研院所了

网友K:
随便选一个,认真搞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vxworks基本上是进军工企业或科研院所了

所以就业面不是很宽

网友I:
引用 网友K:
随便选一个,认真搞都行

这种说法最坑,呵呵
为毛做技术的这么容易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说法最坑,呵呵
为毛做技术的这么容易骗

所有才做技术哈

网友:
vxworks收费的呢,很多军工再用,资料也少       FPGA资料比较多了

网友:
嘿嘿,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学大家都不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都没有啥前途,还不如搞个 PHP, PYTHON 这些呢

这个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说法最坑,呵呵
为毛做技术的这么容易骗

你是做技术的么

网友:
研究所吧

网友:
不矛盾,研究所里我两个都比较熟,vx其实就是原厂培训资料要多看,fpga也是,反正参考代码看看,然后改改用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高级货啊

网友:
vx吧,学FPGA的一抓一大把,感觉vx很牛掰

网友:
感觉FPGA好点

网友:
FPGA,基本可以做出各种功能,灵活,现在在plc,伺服里用得越来越多了

网友L: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L: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呵呵  ,加油  !

网友:
FPGA    升级中

网友:
引用 网友L: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不懈努力,我已成功升级中级会员__@

网友:
“老板给了两个方向 : FPGA 和vxworks  ,不知道如何选择.......”

老板不懂可以理解,LZ 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没搞清楚FPGA 和vxworks 究竟是什么。而且没说明要完成的项目究竟是什么?为何选择要非此即彼。
其实,FPGA 是个貌似软件而实质是用软件来编制最后固化的硬件,本身是个并行、实时嵌入式电路,可以直接驱动外围电路;而vxworks 是个纯实时嵌入式多任务OS软件,其至少需要一种含有CPU的硬件芯片承载才能运作,并利用硬件芯片来驱动外围电路。
所以,两者具有不同的性质,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可替代物。当然,FPGA 虽然不含CPU,但是却可以装入CPU内核来运行实时嵌入式OS软件的。

网友:
fpga吧,vx学好了转方向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