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让让单片机与模块之间串口通讯?

楼主(2014-08-26):
手头有个串口MPU6050模块,可通过串口连接上位机测试数据,很不错,但我想让单片机读取这个模块的信息,然后进行判断识别。

我想用串口通讯读取,我用的是STC15,有两个串口资源的,我用串口2连接6050模块,用串口1连接电脑调试,尝试过配置好串口2进行调试,但什么都收不到。

求指引与指导~

网友A:
汗 现象描述不清,代码也没有 鬼知道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 现象描述不清,代码也没有 鬼知道啥原因

其实我主要想问,一个单片机,一个有串口接口的模块,能否让单片机通过串口通讯读取模块的信息,模块一上电就不停地发数据出来的

网友:
STC单片机自带很多范例,学习一下就可以了,没什么难度,感觉写得还行。

网友:
MPU6050好像是I2C的吧,出串口的了吗???

网友:
可以实现,如果有问题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
MPU6000是spi输出
MPU60x0是 i2c输出
楼主得用转换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