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带通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4-08-26):
用pspice仿真一个带通滤波器,电路图如下

把C3电容去掉的话就是一个简单的带通滤波器
低频截止为 1/(2*Pi*R1*C1)
高频截止为 1/(2*Pi*(R2+R3)*C2)
增益为 -(R2+R3)/R1

用pspice仿真了一下基本符合预期,但加入C3后,随着电容值的增加(这里取值0~1000pf,100pf步进,分为十档),通带带宽会变窄且增益会明显增加

C3=0时(断路)的曲线相当于原先的去掉C3时的情形。

没想通为何加入C3电容后会导致增益明显放大?

网友:
楼主太依赖软件了,如果你写出它的传递函数,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