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的运行还是想不通

楼主(2014-08-26):
我用的S3C2440进行的学习,在学习的时候还是很混乱,首先S3C2440自动完成nandflash前4k到片内SRAM,在这4k程序里面又将之后nandflash的程序拷贝到外部SDRAM中.直到这里我还都理解但是
1这个SDRAM就是内存吧,地址在3000 0000,也就是说PC跳到这里了,是吧.
2当内存中程序代码区的指令执行完了需要从外部取新的指令和更改PC的值吧,这个动作是哪个部分完成的功能

网友:
mmu完成的吧

楼主:
我不开mmu呢,我也不运行操作系统,就是裸机操作的情况下呢

网友:
开机时,你的程序开始执行时,你的程序应该是在内部4k的sram里,因为这个时候sdram还没初始化。准备取新指令或者引导系统,这个都是你的4k的uboot要做的事儿。要读指令,nand,sdram都得初始化好然后从nand里把指令读取到sdram里再直接跳到sdram里,就ok了。细读下uboot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