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下如何实现单片机的低功耗休眠?

楼主(2014-08-26):
第一次用STM32跑ucos。
需要在某条串口指令下达后进入低功耗休眠(是单片机休眠不是系统任务)状态,要怎么做?直接在某个任务里调用STM32库函数的休眠函数?
电路是依靠红外管脚的跳变唤醒的,醒来后按我们的需要是不用管之前的状态,系统重新初始化一下,相当于复位了,然后等待串口命令;
或者是醒来后能有个标志位置1,然后主动串口发一下告诉系统这块电路醒了。

网友:
有个wakeup引脚

楼主:
顶起,请大家确实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2014-10-22):
搜索下freertos的低功耗做法,有很多内容

楼主:
已经自己解决了,做之前考虑的太多,实际做起来其实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自己解决了,做之前考虑的太多,实际做起来其实不难。

不打算分享下你的思路么

楼主:
真没东西,配置下就好了。大概粘贴一下:配下管脚,任务里一头睡下去就行。不唤醒不会醒。醒来后一定会有任务调度,而且是最高优先级的,正好我最高优先级的任务就是串口,过去后直接发条消息,上位机就知道下面醒了。

  GPIO_INIT.GPIO_Pin = GPIO_Pin_0;            //管脚0
  GPIO_INI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弱上拉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0);
  /* Configure EXTI0 lin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EXTI_Mode_Event;//事件中断不用清标志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下降沿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void Task_SLEEP(void *p_arg)
{
  u8 serr;
  u32 i;
  while(1)
  {
    OSSemPend(Sem_SLEEP,0,&serr);//
    for(i=0;i<12000;i++);//延时1ms;
    SysTick->CTRL &=~0x01;  //关SysTick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I);// 切换时钟到HSI内部8Mhz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0)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Disable);    //关闭预取指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0);    // Flash零等待——因为唤醒后是内部8Mhz运行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E); //调压器关、事件唤醒
    RCC_Configuration();   //必须复位FLASH和时钟
    SysTick->CTRL |=0x01;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自己解决了,做之前考虑的太多,实际做起来其实不难。

跟大家分享一下呗

网友A(2015-08-05):
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只看标题,不看下面几层的帖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看标题,不看下面几层的帖子吗?

不好意思 不是很明白
根据 OSSemPend(Sem_SLEEP,0,&serr);//
的意思推断
您的意思是 中断ISR里面唤醒后 PostSem 一下
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