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和不导通电阻

楼主(2014-08-26):
    在查看模拟开关的规格书时,一般都看的到Ron,但是老是查不到Roff,就是不导通电阻到底是多少/
        比如74HC4316 规格书如下

网友:
off state leakage current

网友:
基本就是无穷大。

网友:
2楼正解,另外对交流信号还有一个OFF ISOLATION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谢谢大家的提醒,我去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