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与zigbee传输距离的疑问

楼主(2014-08-26):
大家好:
       在看一些文章的时候,看见zigbee和蓝牙都是2.4G的,但是传输距离zigbee70米左右,传统蓝牙10m左右,蓝牙4.0我看手册说能达到100m,不管这几个数据对不对吧,传输距离有差别是肯定的,想问问大家这个距离为什么不一样,同样都是2.4G的频段,难道是因为功耗吗?还是有其他原因,求解答

楼主:
再顺便问一下,在室内环境下想传播20~30m的距离,使用哪种协议比较好。我现在只知道蓝牙和zigbee,还有其他更优更广泛的协议吗?

网友:
影响传输距离有几个因素,其中一个就是发射功率。我用过的zigbee芯片发射功率的10dbm,蓝牙4.0是4dbm。蓝牙的还没有在室外测试,但zigbee接3dbi全向天线,稳定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50米。如果加上PA,1000米都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顺便问一下,在室内环境下想传播20~30m的距离,使用哪种协议比较好。我现在只知道蓝牙和zigbee,还有其他 ...

蓝牙可能有点危险,zigbee会好点,应该能满足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牙可能有点危险,zigbee会好点,应该能满足要求

赞同,测试过了ble4.0的4dbm的功率,室内20m距离不能保证,除非你的室内环境很空旷

网友:
Zigbee空旷两三百米 不加PA  TI CC2530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测试过了ble4.0的4dbm的功率,室内20m距离不能保证,除非你的室内环境很空旷 ...

2.4G的绕射能力本来就差,而且室内又有不少钢筋类的存在,所以通讯距离肯定不远

楼主:
最近又看见有一个叫ANT的协议,这个怎么样?距离能比蓝牙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又看见有一个叫ANT的协议,这个怎么样?距离能比蓝牙强吗

ant好像也是2.4g的,nrf51422有协议载,nrf51422 4dbm的功率,估计不会比ble4.0的4dbm好多少。
就是不知道ant 在nrf51422上能不能上250kbps的空中波特率,那样估计会比ble4.0的4dbm好一点
空中波特率低一点,理论距离会远一点。但是如果数据包多,占用时间片多,那么出现冲突的情况也会增加,容易丢包,也会间接影响到通信距离

网友:
膜拜高手

网友:
环境对传输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网友:
2.4g的信号适合视距传输,当有障碍物时距离就大幅缩减,高增益天线和加大功率只能相对改善效果。不同频段有各自的传播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