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开发板上移植FreeRTOS,任务调度出现功能问题

楼主(2014-08-26):
在STM32开发板上移植FreeRTOS,led1与led2同一个优先级并排跑没问题,但在task1任务代码中创建任务task2出错,跑三次后就task2创建不了任务了,进不了task2任务代码中,也就是只有LED1亮,LED2不亮,求助!
如仿真中,前三次功能没问题,灯交替闪烁,但从第三次开始直接跳回实红线所指代码处,而不再进入虚红线所指代码处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queue.h"
#include "led.h"

static void led1_task(void *pdata);
static void led2_task(void *pdata);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ÑÓʱ³õʼ»¯
        NVIC_Configuration();          //ÉèÖÃNVICÖжϷÖ×é2:2λÇÀÕ¼ÓÅÏȼ¶£¬2λÏìÓ¦ÓÅÏȼ¶
        LED_Init();                           //³õʼ»¯ÓëLEDÁ¬½ÓµÄÓ²¼þ½Ó¿Ú

        xTaskCreate( led1_task, "LED1", 1000, NULL, 1, NULL );

        /* Start the scheduler. */
        vTaskStartScheduler();
        for(;;);

}
//LED1ÈÎÎñ
static void led1_task(void *pdata)
{
        for(;;)
        { xTaskHandle xLED2Handle;
                LED0=0;
                delay_ms(80);
                LED0=1;
                delay_ms(920);
                  xTaskCreate( led2_task, "LED2", 1000, NULL, 2, &xLED2Handle );

        };
}

//LED2ÈÎÎñ
static void led2_task(void *pdata)
{
        for(;;)
        { xTaskHandle xLED2Handle;
                LED1=0;
                delay_ms(80);
                LED1=1;
                delay_ms(900);
                vTaskDelete(xLED2Handle);
        };
}

网友A:
首先顶下楼主!

  我也在学习FreeRTOS,准备移植到PIC18F系列的单片机中,但是好像没有任何的移植参考资料。可以推荐些资料学习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顶下楼主!

  我也在学习FreeRTOS,准备移植到PIC18F系列的单片机中,但是好像没有任何的移植参考资料 ...

Freertos我也刚学,

网友:
是的,这个文件已经下载过,但是没有讲关于移植方面的,需要修改哪些配置文件来适应新的单片机?

网友:
xTaskHandle xLED2Handle这得全局变量吧?

网友B:
不知道对不对,
led1_task中的
xTaskHandle xLED2Handle;

static void led2_task(void *pdata)
中的
xTaskHandle xLED2Handle;
应该不是一个变量,是两个值不同的局部变量,
在led2_task,delete的应该不是led1_task中创建的那个任务。
应该将 xTaskHandle xLED2Handle; 设置位全局变量,
delete前查看一下是否是有效的任务句柄

网友:
任务2里面的xLED2Handle不是创建时返回的句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对不对,
led1_task中的
xTaskHandle xLED2Handle;

首先谢谢各位热心解答,我将static void led2_task(void *pdata)
中的
xTaskHandle xLED2Handle;用双斜线取消了,但是显示..\STM32FLib\USER\main.c(50): error:  #20: identifier "xLED2Handle" is undefined,放在MAIN中的话,两个都显示未定义,请问怎样算是把 xLED2Handle设为全局变量?

网友: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queue.h"
    #include "led.h"

    static void led1_task(void *pdata);
    static void led2_task(void *pdata);

    xTaskHandle xLED2Handle;
    int main(void)
    {
          .....
    }
其他地方的xTaskHandle xLED2Handle;,都注释掉

网友:
首先我指出一个重要的错误,都用RTOS了,怎么还有这种delay_ms(80)延迟函数,任务都没有办法切换,要有系统自带的延迟函数。

楼主:
太感谢各位了,修改了两处地方:1. xLED2Handle修改为全局变量;2.删除delay()函数,使用系统自带延时函数vTaskDelay(100/portTICK_RATE_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