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了2年的防盗门,谁知道这个门是怎么组装起来的?

楼主(2014-08-26):
断断续续想了2年了,实在想不出来这些横着的钢和竖着的曲线钢是怎么组装起来的?

全图

俯视一下

仰视一下

网友A:
这钢管应该很薄

网友B:
单边装,另一条再穿进去,最后焊接两边.我楼下以前有做不锈钢门窗的,看见过.还有好多管子里面装满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钢管应该很薄

这就不知道了。但是蛮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边装,另一条再穿进去,最后焊接两边.我楼下以前有做不锈钢门窗的,看见过.还有好多管子里面装满沙的. ...

单边装好。例如左边的装好了。右边的是波浪形的啊。怎么能装进去的?

网友C:
据我观察,不是完整的一根波浪形,而是 ( ) 这样的弧形一段段连接起来的,焊缝刚好在横向方管里面,所以看不到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嗯,这个确实是焊接的:

网友:
我觉得也是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我观察,不是完整的一根波浪形,而是 ( ) 这样的弧形一段段连接起来的,焊缝刚好在横向方管里面,所以看 ...

百思不得其,一语道破天机啊。。。。

刚才认真看了看。果然是连接起来的。。。。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了2年多。。。

网友:
呵呵 楼主观察不仔细啊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有没有可能是安装一条横钢,加工一次坚着钢条?

网友:
原来如此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