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实验室必备仪器及开发板

楼主(2014-08-26):
小弟所在单位准备给配套嵌入式实验室,领导让我列个设备、仪器及开发板的清单,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查漏补缺,推荐相关型号。
我初步列了个清单如下:

序号        元件名及设备        类别        型号        数量
1        示波器        设备                1
2        逻辑分析仪        设备                1
3        6位半万用表        设备                1
4        可编程稳压电源        设备                2
5        4位半万用表        设备                2
6        电路焊接工作台        设备                1
7        FPGA开发学习板及仿真器        开发板                2
8        DSP开发学习板及仿真器        开发板                3
9        ARM开发学习板及仿真器        开发板                4
10        树莓派学习板        开发板                2

1~6的型号未确定,FPGA、DSP、ARM等开发板也没有确定,请各位大神帮忙推荐,多谢。

主要用途为团队培训及科研开发方面。

网友:
你公司真舍得花钱!!

楼主:
求推荐啊

网友:
树莓派就算了吧。糟糕的性能……

网友:
信号发生器怎能没有

网友:
51   STM32   MSP430

网友:
少了个数据采集器,不差钱直接上NI的吧
如果做功率方面实验,电子负载仪最好也买一台,我推荐艾德克斯IT8500系列

网友:
1~4  安捷伦
5 FLUKE
余下的淘宝

网友A:
做不做RF方向呢?

频率计
功率计
毫伏表
高频信号源
可编程衰减器
无线电综合测试仪
频谱仪
矢量网络分析仪
电磁暗室

网友B:
频谱分析仪 矢量信号发生器 网络分析仪

网友C:
基本的LCR电桥

超过一个可编程电源

楼主:
多谢各位推荐

网友D:
开发板随用随买不行吗?我觉得没有到真正要使用该芯片用来做产品的时候,板子放在那也是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发板随用随买不行吗?我觉得没有到真正要使用该芯片用来做产品的时候,板子放在那也是吃灰。 ...

主要是现在正好有经费,怕到时候领导热度已过去,又不买了,我就没得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谱分析仪 矢量信号发生器 网络分析仪

矢量信号发生器用来做什么?目前实验室配了一台各种类型信号的信号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的LCR电桥

超过一个可编程电源

LCR电桥用于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科研类的FPGA还是用XILINX的比较好,DSP和ARM的,TI的有配套的

Xlinx的开发板有什么好的推荐?DSP 有什么好的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不做RF方向呢?

频率计

可能会涉及到电场和磁场测量,以上的这些设备都要配齐吗?如果要测高压输电线路的无线电干扰需要什么设备?

网友:
纯粹嵌入式的话, 三位半都够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会涉及到电场和磁场测量,以上的这些设备都要配齐吗?如果要测高压输电线路的无线电干扰需要什么设备 ...

土豪公司不会在乎那些设备的,再搞个高斯计,弄个整套的绝缘耐压测试系统,整套的EMI/EMC测试系统,这样电磁暗室就有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CR电桥用于做什么?

用来测器件的电容,电感,电阻的设备

网友:
感觉还缺,插线板和电脑

网友:
缺一只电笔,

楼主:
25,26楼,你们考虑的真周全

网友:
楼主买套博世的电工工具,包你能用到

楼主:
自己在顶一下,希望各位推荐,示波器10万左右的

网友:
不错,有经费,弄个大的显示器

网友:
泰克示波器 ,电源 台式万用表 agilent , fluke 手持式万用表

网友:
信号发生器。

网友:
两个显示器,一个看datasheet,一个画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不做RF方向呢?

频率计

网友:
公司真舍得花钱啊,羡慕!

网友:
数量在多配一些,防止以后项目升级设备不够用

网友F:
没有常用电子元器件及元件盒(算不算小的不起眼的设备)。
编辑原因:注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常用电子元器件及元件盒(算不算小的不起眼的设备)。
编辑原因:注明一下 ...

常用的电子元器件只储备了常用电阻电容,已经购买那种包含所有规格的电阻电容样品本,其他用到再买,元件盒准备买个柜子或者干燥箱,不起眼的设备也准备买,有什么好推荐?

网友:
泰克示波器  安捷伦信号源不解释

网友:
信号源应该有的!

网友:
常用工具,信号分析仪或示波器吧

网友G:
一台示波器是不是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台示波器是不是少了点?

主要就我一个人用,所以暂时买一台吧

网友H:
34460A 数字万用表,6½ 位,基础 Truevolt 数字万用表
InfiniiVision 6000 X 系列 DSO 和 MSO 示波器
E4980A 精密LCR表,20 Hz至2 MHz
E3648A
E3649A
33600A 系列波形发生器,80 和 120 MHz 要双通道的

其他的自己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34460A 数字万用表,6½ 位,基础 Truevolt 数字万用表
InfiniiVision 6000 X 系列 DSO 和 MSO 示波器
E4980A ...

多谢,我现在选的是这些:
示波器        设备        安捷伦MSOX4034A 示波器(350M带宽)
任意波形发生器        设备        Agilent 33220A
逻辑分析仪        设备        Saleae Logic Pro 8
6位半万用表        设备        安捷伦34461A
可编程直流稳压电源        设备        安捷伦E3649A
4位半万用表        设备        Fluke DMM系列
电路焊接工作台        设备        净化工作台/SW-CJ-2FD双人单面医用净化工作台/苏净超净工作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现在选的是这些:
示波器        设备        安捷伦MSOX4034A 示波器(350M带宽)
任意波形发生器        设备        Agilen ...

那个电源可能不够用,我给你的一个是高压的,一个是大电流的,搭配用

网友:
示波器6000x比较值,debug很好用,还带两个信号发生器,低配的不算贵
33220任意波最高频率不高,看你需求了

网友:
有经费的时候就要多买点,有些东西现在觉得可能用不到,以后用到了就没钱了

网友: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我一个人用,所以暂时买一台吧

额。。。你一个人用倒是足够了,呵呵

网友:
arduino+树莓派就可以淘汰arm学习板了

网友:
飞思卡尔塔式开发板,我准备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