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远距离,大数据传输的无线模块啊?求推荐。

楼主(2014-08-26):
有没有人知道远距离,大数据传输的无线模块啊?求推荐。

网友:
什么叫远距离什么叫大数据?

网友:
什么是远距离呀?我的一个项目,用的2.4G超过50m我就认为是远距离啦。不过对一个火腿来说,特别是成功搞过月球信号反射的,到月球的距离估计算的得上是有一点的距离了吧
用1byte/s的速度,发送1万年,这个数据估计也比较大.............

网友A:
嗯,背景条件什么都没说,等于白问。

用了几年的10公里级,点对点无线局域网,文件传送速度能稳定达到10MB/S,不知道算不算远距离、大数据传输了呢?

网友:
多远距离,多大数据量呆

网友:
距离没说,数据量又没说,怎么推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背景条件什么都没说,等于白问。

用了几年的10公里级,点对点无线局域网,文件传送速度能稳定达到10MB ...

你用的是什么模块,或者是什么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模块,或者是什么方案。

同求这个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背景条件什么都没说,等于白问。

用了几年的10公里级,点对点无线局域网,文件传送速度能稳定达到10MB ...

大神,你这个方案很给力啊。能否透露一下?

网友:
3G,4G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这个方案很给力啊。能否透露一下?

ubnt 无线网桥.

网友:
能和坛友具体的说说是什么吗。或者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背景条件什么都没说,等于白问。

用了几年的10公里级,点对点无线局域网,文件传送速度能稳定达到10MB ...

每秒10M?错误率高吗,用什么方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背景条件什么都没说,等于白问。

用了几年的10公里级,点对点无线局域网,文件传送速度能稳定达到10MB ...

这个绝对强悍

网友:
ODU: out door uni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背景条件什么都没说,等于白问。

用了几年的10公里级,点对点无线局域网,文件传送速度能稳定达到10MB ...

这个太牛了,速率很高了

网友A:
UBNT 无线网桥,网上查一下资料就知道了的,比如:UBNT NanoBeam M5-400 NBE-M5-400,工作在5.8G频段,天网或客运车管理上用得比较多。

常有的有三种:自带平板天线的、自带栅格天线的,还有种是小锅的,价格也不贵,一对也就千元左右。

实际效果上,要是两点之间无障碍的话,30公里也不在话下的。

10MB/S的速度,是指通过网桥传送大文件时,WINDOWS系统显示的文件传输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BNT 无线网桥,网上查一下资料就知道了的,比如:UBNT NanoBeam M5-400 NBE-M5-400,工作在5.8G频段,天网 ...

刚看了案例,这货确实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案例,这货确实给力啊。

有大神做到了:在18公里山区无遮拦环境,NBE-M5-400实测可以跑到60-70Mbps的实际带宽。

楼主:
哦,哈哈,前提忘给了。就是1000m到2000m,数据1Mb/s~2Mb/s吧。面积大小最好是3*5cm的,厚度越薄越好,可以接受带天线的。

网友(2014-10-29):
这么远的距离和传输速率对尺寸要如此的要求,你们做的是什么领域啊

网友(2017-04-25):
学习看看远距离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