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飞思卡尔-柴油发动机管理系统讲义

楼主(2014-08-27):
飞思卡尔-柴油发动机管理系统讲义

---首先声明这是中文讲义,别被图骗了

网友:
柴油机···············不懂这个,但是为什么图片是英文,而文档是中文呢?

网友:
碉堡了,柴油发动机

网友A:
都用到柴油发动机 上去啦

网友:
飞思卡尔-柴油发动机管理系统讲义,收藏了

网友:
柴油发动机???FSL还有啥是没有涉及的啊??

网友B:
这不是一般人能搞得了的

网友:
嘿嘿,中文讲义还可以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到柴油发动机 上去啦

很早就开始用了,工程机械发动机基本都是柴油的。

网友:
柴油发电机也行啊

网友C:
柴油发动机?这也行呀,不懂

楼主:
是柴油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柴油发动机?这也行呀,不懂

必须行。。。

网友:
中文资料一定要下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一般人能搞得了的

可以传一个发动机的零件图册,你可以数数有多少个零件,哈哈

网友C:
求科普,为什么柴油发动机需要管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科普,为什么柴油发动机需要管理呢

只得从四冲程说起,好吧太长了,长话短说就是发动机该什么时候点火,发动机什么一个转速,柴油泵里的压力够不够,这需要一个“大脑”来观察控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得从四冲程说起,好吧太长了,长话短说就是发动机该什么时候喷油,多长间隔喷一次油,每次喷多少油都需 ...

就是说现在更高级点的了发送机了。因为我一直记得有很多都是纯机械的,根本不需要电子设备参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现在更高级点的了发送机了。因为我一直记得有很多都是纯机械的,根本不需要电子设备参与的 ...

传个图给你看看,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将发动机的状态传给MCU。

网友D:
这是MCU做ECU了吧,发动机启动的电压电流波动非常大,对电子系统稳定性有较大考验。
一般发动机启动的时候必需要ECU,中途ECU即使不控制,运行起来也不会有太大影响(撞人别找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MCU做ECU了吧,发动机启动的电压电流波动非常大,对电子系统稳定性有较大考验。
一般发动机启动的时候 ...

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
这个非常不错

网友:
ECU对于提升排放标准,保障安全,提升效率,有很大帮助
特别是现在流行不同“调校”带来不同功率的发动机,排量一样,硬件结构基本一样,全靠软件限制,来提升附加值。

网友E:
现在柴油机也这么高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柴油机也这么高端了吗?

很早就这么高端了。特别是工程机械。液压系统也很复杂。

网友:
这个有点专业

网友:
实验室之前有个师兄做过数码发电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早就这么高端了。特别是工程机械。液压系统也很复杂。

液压的肯定高端啊   电子的是不如液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液压的肯定高端啊   电子的是不如液压的

原来坛友们这么推崇液压系统啊,真的当你理解了液压的流向和控制原理也就会发现不复杂了。

楼主:
这个不猛了。发动机在机械中是最重要的。属于心脏级别。

网友F:
楼主什么资料都能弄到,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什么资料都能弄到,谢谢分享!

这话说的,我要是能弄到明天开的双色球的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话说的,我要是能弄到明天开的双色球的号就好了。

额,额,说的是啊,这个,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