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Dcache和Write buffer,求指教

楼主(2014-08-27):
如标题,本人在阅读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主要就是ATSAM9260的datasheet和ARM926EJ-S用户手册)时,感到很迷惑,就来请教了。首先附上图:
1、请问隶属于DEXT中的write buffer和隶属于Dcache中的write back write buffer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呢?
2、在网络上的资料里,讲述cache多数都以CPU从memory读数据、指令作为例子讲述cache的作用,那么如果是CPU往外部memory写,Dcache和write buffer(这里的write buffer是指问题1中的哪一个我也不太清楚)分别怎么起作用呢?
3、在write back和write through操作中,问题2的答案会有不同吗?

望各位大牛详解,谢谢。

网友:
你可以把Dcache当成外部mem数据区的镜像,但是因为Dcache的容量有限,所以只能实现多条小段的镜像,每条对应一小块外部mem数据区。当CPU要回写外部mem的时候,cache控制器会检索目标地址是否已经在镜像范围内,在的话(hit)就直接写到Dcache镜像对应的位置,cache控制器会将已更新数据的条块标记为dirty,意即内容相对外部mem而言已经更新,如果没有hit,则需要直接写到外部mem,write buffer就是直接写到外部mem的缓冲区。

网友A:
你可以把Dcache当成外部mem数据区的镜像,但是因为Dcache的容量有限,所以只能实现多个条块的小段镜像,每个条块对应一小块外部mem数据区。
当CPU要回写外部mem的时候,cache控制器会检索目标地址是否已经在镜像范围内:
* 在镜像范围内的话(hit)就直接写到Dcache镜像对应的位置,cache控制器会将已更新数据的条块标记为dirty,表示内容相对外部mem而言已经更新
* 如果没有hit,则需要直接写到外部mem,write buffer就是直接写到外部mem的缓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Dcache当成外部mem数据区的镜像,但是因为Dcache的容量有限,所以只能实现多个条块的小段镜像,每 ...

请问您那个write back write buffer(在Dcache框图里面那个)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A:
标记为dirty的cache条块需要回写(更新)到外部mem的时候,就通过这个write back write buffer回写到外部m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记为dirty的cache条块需要回写(更新)到外部mem的时候,就通过这个write back write buffer回写到外部me ...

可以理解为:“回写时,起作用的仅是write back write buffer;而除回写操作外,其余写操作就是write buffer起作用” 吗?

网友A:
不是的。
没有hit的回写直接通过write buffer写回mem。
hit的回写直接写入cache对应的条块,tag标记为dirty,等整个已标记为dirty的条块不再使用时,通过write back write buffer写回mem。

楼主:
《ARM926EJ-S用户手册》第四章有说明,资料没好好看就来发问,真是对不起党和人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
没有hit的回写直接通过write buffer写回mem。
hit的回写直接写入cache对应的条块,tag标记为dirty ...

我又想到一个问题,找了文档都没有说到,虽然有自己的理解,还是想请教一下:write through操作中,如果hit了,cache和外部men对应的地方都会更新;如果miss时,外部men中被写入新的数据,问题是cache会不会变化,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类似read的Miss时候的操作,就是会更新cache中的line,不知对不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想到一个问题,找了文档都没有说到,虽然有自己的理解,还是想请教一下:write through操作中,如果h ...

那个是Write Allocation的特性,可以搜索一下。
如果写Miss,需要分配的话,那就是Write Allocation;否则就是不分配Cache Line。

楼主:
找到这个网址,有图片真是帮大忙了
http://witmax.cn/cache-writing-policie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