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设计

楼主(2014-08-27):
目前想做个板子   dc25V-35v 输入    dc输出有5路   12V(9A max)  24V(5A max)  28V(15A max)   15V(5A max) 5V(20A max)  其中12V 和24V 是电池充电电路    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的设计建议吗   目的是精简   可靠

网友A:
分解成12V电池、24V电池、28V、15V、5V,其中24V电池、28V、不好搞,这坑爹的要求没成本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解成12V电池、24V电池、28V、15V、5V,其中24V电池、28V、不好搞,这坑爹的要求没成本说明? ...

暂时对成本要求不是很严格

网友:
不大好做,电流都不小。专业人士也很头疼。

网友B:
这电流也太大 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流也太大 了吧!!!

是呀  现在对这个电流很头疼  客户之前做了这个电路   BOM就一千美金  现在  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大家有相应的一些方案提供吗  或者说知道哪家芯片厂家会有方案啊?

网友C:
这个牛B大了,有升压有降压还那么多路,功率估计有几百瓦吧,干嘛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牛B大了,有升压有降压还那么多路,功率估计有几百瓦吧,干嘛的呢

干嘛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现在处理起来比较没头绪   找了几个大的芯片公司   都没啥好的方案   你有建议吗  ?

网友D:
估计国内没几家能做的方案,楼主要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国内没几家能做的方案,楼主要头大了

国外也行啊  只要有方案就行   预算还是挺充足的

网友:
什么要求都不提,那还不简单,分开5路来做嘛,5V 12V 15V用同步整流buck,24V 28V用同步整流buck-boost。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干嘛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现在处理起来比较没头绪   找了几个大的芯片公司   都没啥好的方案   你有建议吗 ...

要是真有几百美金的BOM成本预算,那还真简单,分成三个电源,TI大把方案,单输出的,多输出的都有,DEMO什么的都给做好了
最近在玩一个32~48V太阳能电池板输入,24V10A输出带MPPT功能的电源,不想成本太高体积不小呀
你这个那么多路,那么大功率,体积和散热都要好好考虑呀

网友E:
全部功率823W,也不小了。

除了gzhuli大师说的方案:5V 12V 15V用同步整流buck,24V 28V用同步整流buck-boost。

还有个思路供参考:先预稳压到24V,再加一级多输出的开环LLC,分别输出28V,15V,12V,5V,这样成本应该是比较低的。LLC的变压器匝比可以设计成24:28:15:12:5,另外充电电路可能要单独处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真有几百美金的BOM成本预算,那还真简单,分成三个电源,TI大把方案,单输出的,多输出的都有,DEMO ...

的确是的   问题挺大的  下面要找TI的来公司好好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部功率823W,也不小了。

除了gzhuli大师说的方案:5V 12V 15V用同步整流buck,24V 28V用同步整流buck-bo ...

这个想法挺好的  您做过类似的项目吗   可以参考下吗

网友F:
楼主的要求也太不明确了,比如什么效率,线性调整率,负载调整率,纹波,隔离还是非隔离,充的电池是锂电还是铅酸或者是镍氢,这些都关系到方案和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要求也太不明确了,比如什么效率,线性调整率,负载调整率,纹波,隔离还是非隔离,充的电池是锂电还 ...

要求其实是有很详细的,包括效率,纹波,电池的型号安规要求之类的,但是目前而言,能够完成基本的输出的功能是首要的任务,你提到的这些同样要求比较高

网友:
多个DC-DC模块,放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其实是有很详细的,包括效率,纹波,电池的型号安规要求之类的,但是目前而言,能够完成基本的输出的 ...

使用成品的DC/DC模块,合理的功率搭配可实现。

网友G:
随便找个做电源的,多路输出需要隔离的话用变压器,拓扑用推挽比较合适。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随便找个做电源的,多路输出需要隔离的话用变压器,拓扑用推挽比较合适。 ...

单路推挽是完成不了全部,只能完成固定电压的那几路。楼主12V和24V是给电池充电的,如果铅酸12V,那么电压范围是10到15V,24V就是20到30V(包括高低温补偿后的电压),那么这两个就要求独立充电控制,那么还需要3阶段方式充电,

网友:
肯定是最大负载端做主反馈,如果其它各路要求精度高,交叉调整率不能满足的话也需要再稳一遍。充电的要单独加恒流充电控制。
另外不知道楼主各路之间是否需要隔离,如果不需要隔离把输入boost到36V,各路都弄成buck输出。
有具体要求才能决定使用什么样的拓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路推挽是完成不了全部,只能完成固定电压的那几路。楼主12V和24V是给电池充电的,如果铅酸12V,那么电 ...

电池是两种  一种是锂离子电子  一种是锂聚合物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部功率823W,也不小了。

除了gzhuli大师说的方案:5V 12V 15V用同步整流buck,24V 28V用同步整流buck-bo ...

LLC不适合大电流,并且ZVS对这么低的电压没有什么好处,推挽应该可以。

网友H:
第一级BOOST,三相错位120度并联,先稳压到40V。 然后分别几路同步整流BUCK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级BOOST,三相错位120度并联,先稳压到40V。 然后分别几路同步整流BUCK就行了。 ...

后面的同步整流怎么做比较好啊  电流都挺大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后面的同步整流怎么做比较好啊  电流都挺大的

哥们,论坛提供个思路想法而已,难道真要出原理图给你?
这玩意要花很多心思的,不是三言两语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哥们,论坛提供个思路想法而已,难道真要出原理图给你?
这玩意要花很多心思的,不是三言两语能搞定。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想法挺好的  您做过类似的项目吗   可以参考下吗

这个是原理上的探讨,真正到做成产品还需要更加详细的论证,可以参考凌特的一些解决方案。

网友:
也没个指标要求  简单粗暴的话就买来合适的模块拼起来  28V的可能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