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有pci-e转千兆网的芯片推荐没?

楼主(2014-08-27):
Linux内核里支持的AR8161、88E8057等,都找不到datasheet,有没有能下到datasheet的芯片可选?或者帮忙找一份

楼主:
没有答复呢
本来想用AR8031、AR8161的组合做成双千兆网
目前来看RTL8111、RTL8211资料容易找到一点

网友:
intel的WG82574在工业上用的挺多

网友(2014-10-20):
楼主你好,关于i.mx6有pci-e转千兆网的芯片你可以看一下Intel 的82574L。

网友A:
很抱歉啊,才看到你发的帖子。

网友:
LZ可以考虑micrel,该公司提供的资源多,也不用签授权。

网友:
如果速率要求不高,不如加一个3端口switch芯片划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啊,才看到你发的帖子。

您好,我们现在想用i.MX6S通过PCIE接口扩展网卡个数,用PCIE交换芯片扩展到比如说7个PCIE接口,这7个PCIE再接上82574,理论上可行吧?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啊,才看到你发的帖子。

还有这样对IEEE1588的支持会不会受影响,应该不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们现在想用i.MX6S通过PCIE接口扩展网卡个数,用PCIE交换芯片扩展到比如说7个PCIE接口,这7个PCIE ...

你好,7个PCIE口不实际。因为我们的接口是PCIE gen2,5Gbps速率的。你可以使用PCIE switch最大可以扩展出来 5个 x1的PCIe接口,保证每个口子有1000Mbps,才能保证是千兆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们现在想用i.MX6S通过PCIE接口扩展网卡个数,用PCIE交换芯片扩展到比如说7个PCIE接口,这7个PCIE ...

也就是说最多扩展出来5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样对IEEE1588的支持会不会受影响,应该不会吧?

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7个PCIE口不实际。因为我们的接口是PCIE gen2,5Gbps速率的。你可以使用PCIE switch最大可以扩展出 ...

谢谢TICS_Rita的解答!
其实我们这个方案是想做IEC61850,最关心的延时,到不了千兆应该关系不大。所以按照您的回复,我的理解是如果撇开数据堵塞的问题,实际上是可以扩展出更多网卡接口的对吧。谢谢。

网友C:
这个板子今年6月份已经调试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今年6月份已经调试成功了

给力,恭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TICS_Rita的解答!
其实我们这个方案是想做IEC61850,最关心的延时,到不了千兆应该关系不大。所以按 ...

请问你是需要扩展出来多少网卡接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需要扩展出来多少网卡接口呢?

目前打算是把网卡的接口留出7个(PCIE交换芯片用8路的,一路和CPU通信,其余接网卡),做成可插拔板卡的形式,实际上可能用满7个,可能只用几个。

网友(2014-12-09):
大家有没有不带PHY的千兆MAC控制器推荐呢?因为IMX内部MAC速率限制到400Mbps,需要外扩一片MAC再接SWITCH,PCIE的最好,不带PHY。谢谢。

网友(2015-02-03):
楼上,你这个400Mbps是怎么得来的?我也关注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自带MAC实测可以到500-600Mbps,用iperf两个i.mx6q对测
pci-e转的千兆网也可以到600Mbp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今年6月份已经调试成功了

用的是哪家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们现在想用i.MX6S通过PCIE接口扩展网卡个数,用PCIE交换芯片扩展到比如说7个PCIE接口,这7个PCIE ...

你 PCIE 是 x 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哪家的芯片

rtl8211,内核直接带驱动的,有点bug,改改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