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v左右的纹波会影响单片机工作吗?

楼主(2014-08-27):
用ATiny13单片机做板子。直接用稳压电源供电,单片机工作正常。
但是换了AC-DC模块。插交流220v供电,程序就乱跑。
怎么办?用示波器看了下。稳压电源出来的纹波不到5mv,但是AC-DC模块出来的纹波最大有100mv左右。
难道100mv就会影响单片机工作?

网友:
在芯片电源脚跟地管脚上加47uF电解跟104电容试试

网友:
100mV应该不是关键,关键是频率。
还有能让MCU跑飞,你应该看看有没有干扰进来。
你说100mV能影响无线的灵敏度我信,能让程序跑飞就有点儿扯了。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的,如果频率不太高,一般没问题的,高频干扰会让程序跑飞的

网友:
可能会,加电感电容滤波呗

网友:
5mv ripple is impossible unless your power supple is battary , i doubt about your testing method . 100mv is not so bad for mcu as you considerd . I'd rather to belive there is another factor which cased program running 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