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发个帖子教大家用FRDM-KE02为其他板卡下载调试程...

楼主(2014-08-27):
最近有很多朋友都收到了FRDM-KE02的板子,有朋友问我能不能用这块板子为其他板子下载程序呢,答案是可以的,这样子做:
拆掉下图中绿色圈中的R58即可,这个其实在《FRDM-KE02ZUM.pdf》第8页也有讲,然后我买了个双排1.27mm间距的10P插座焊了上去,注意是右边的SWD插座哟!

网友:
这个是原创,学习了!

网友A:
1.27,是引脚间距?好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7,是引脚间距?好小啊。

是的哦,这个就是双排1.27mm间距的,这根排线也要定做,为了怕影响效果 我做了一根5cm做了一根10cm的。
经过测试效果是差不多的。

网友:
楼主看得真细致!!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哦,这个就是双排1.27mm间距的,这根排线也要定做,为了怕影响效果 我做了一根5cm做了一根10cm的。

那线间距就是0.64的了。不知道自己买线和接插件,自己压会不会好弄。
曾经焊过这种针距1.27的,板子上的孔如果太大的话,特容易短路。还修不好。

网友:
带走9fb,稍微有点脑子的,都可以猜到这个接口就是用来给外部下载程序用的

网友:
就是OPENSDA不开源,不然用作调试器蛮好,都有冲动拆了FRDM-K20的OPENSDA自己部个板子来弄个

网友:
opensda确实实用,楼主辛苦了。

网友:
精致小巧的板子了。流口水啦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这是相关的电路:

网友C:
板子右侧空的白框有什么玄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右侧空的白框有什么玄机么?

表示是触摸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右侧空的白框有什么玄机么?

18楼说的对,是对应的TSI模块。
触摸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这是相关的电路:

是的,R58就是预留出来给其他芯片烧程序用的。

网友:
这样就可以用opensda给其他板子下程序了啊

网友:
看来是  又多了一个用处

网友D:
学习了原来还可以这样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原来还可以这样用

恩,但是那个opensda要把代码下载成对应芯片的的代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恩,但是那个opensda要把代码下载成对应芯片的的代码。

不用跳线吗?它如何区分写板上的MCU,还是外部的MCU ?

网友D:
这种方式可不可以调式外部的MCU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式可不可以调式外部的MCU ?

可以的。我就是用这种方法调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用跳线吗?它如何区分写板上的MCU,还是外部的MCU ?

跳线就是把那个CLK给跳掉,就是那个电阻给焊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跳线就是把那个CLK给跳掉,就是那个电阻给焊掉。

那如果要写板上的MCU,是不是又要汗回去, 真是这样的话,累死吊丝电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要写板上的MCU,是不是又要汗回去, 真是这样的话,累死吊丝电工了   ...

如果嫌烦,那就不要用板上opensda给其他芯片烧录。
建议你还是用其他的烧录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嫌烦,那就不要用板上opensda给其他芯片烧录。
建议你还是用其他的烧录器。 ...

加个跳线不就完美解决,这点FSL要向ST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个跳线不就完美解决,这点FSL要向ST学习

其他板子都有跳线的,只有KE02这个没加。
FRDM-KL25都有的。

网友:
我没收到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他板子都有跳线的,只有KE02这个没加。
FRDM-KL25都有的。

有位置就好,只有自己改造下了

网友:
你是分数够了然后兑换没收到吗?
那你问问莫大坛主,在兑换帖子里给他留言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位置就好,只有自己改造下了

对的,至少还是能用的。
后续如果在使用中遇到问题,欢迎发帖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的,至少还是能用的。
后续如果在使用中遇到问题,欢迎发帖交流。

        好的,谢谢

网友:
FRDM-K64F上也有跳线,给外部芯片下载或用外部调试器来调试板上Kinetis芯片,要把跳线割断,但是可焊上排针,加跳线帽来解决给板上芯片或板外芯片调试的问题。

网友:
犀利的资料

网友:
还可以这样用啊,牛逼啊。

网友:
呵呵,板载的调试器就舒服吧,现在好多板子都是有预留这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