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来点评下这个波形看看

楼主(2014-08-27):
信号源为250M的方波,FPGA产生的。示波器带宽为1G,探头分别是500M的无源和1G的有源,波形差别还是很大啊。

其中,通道2为有源探头测的波形,通道1为无源探头测的波形。无源那个,都基本要成正弦波去了。这个,会不会是探头有问题?标称的是500M带宽啊。

网友:
探头的电容太大了吧

网友A:
探头的耦合方式对么。直流?交流?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的耦合方式对么。直流?交流?接地?

这个错误应该不得犯才对。

网友B(2014-10-04):
示波器本身的性能原因更大
你有没有试过直接用这个示波器测量1g的信号,能有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本身的性能原因更大
你有没有试过直接用这个示波器测量1g的信号,能有显示吗 ...

1g啊,手边上暂时没有这种信号源

网友C:
正常,带宽是指正弦波;你拿500M探头看240MHz方波也就能看到2次谐波,示波器上基本就是个畸变了的240M的正弦波。看方波探头带宽最好能有十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带宽是指正弦波;你拿500M探头看240MHz方波也就能看到2次谐波,示波器上基本就是个畸变了的240M的正 ...

额,那下次换个50M的波形看看看。

网友:
结果很正常。

网友:
我用40M的示波器看16MHZ的fpga时钟信号,也是这个样子的。看样子要换个示波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