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Freescale的DSC与TI的DSC的差别

楼主(2014-08-27):
数字信号控制器DSC             Freescale                            Ti
代表型号:                          MC56F82748VLH                 F28035
价格:                              适中   15RMB                      较贵  30RMB
外设                                丰富                                  较少
PWM增强PS功能                有                                    有
CAN                                 有                                    有
DSC乘累加                        16位乘加                           双16位乘加 或   32乘加+16位乘加
存储器Flash                   16-64KB                            64-128KB
内存RAM                        4-8KB                                20KB
主频                              50-100MHZ                        60MHZ
ADC                               12位双ADC最多16通道         12位双ADC最多16通道
DAC                            12位                                无
模拟比较器功能                 有                                     有
PGA可编程运放            有                                     无
增加内部互联              有内部互联                          有故障引脚
DMA                           有                                     无
CLA加速协处理器          无                                     有
定时器                        多个                                  多个
看门狗                        双                                     一个
内部温度传感器            有                                     有
供电电压                     2.7-3.6V                            3.0-3.6V
5V兼容IO端口              有                                     无

总的来说还是Freescale的DSC性价比高,用来控制电机马达,数字电源,是最理想的控制器.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楼主,你DSC的总结全了没有?
明天找我们DSC工程师来检查下。

楼主:
我总结了一些主要的点,谢谢来监督下啊.你们补充下吧,谢谢.

网友:
带走9飞币,帮顶

网友:
晒一张前段时间做的实验板,用的是MC56F84786,从飞思卡尔官网申请的样片。
可惜对基于Eclipse的CW和PE使用不熟悉,目前在这块板子上只是测试了按键点灯。
个人更加喜欢老版本的CW Legacy和PE。

修改说明:修正了几个错别字。

网友A:
除了存储容量和CLA,其他的飞思卡尔都优于TI。主要是现在好多方案还是基于以前TI的片子,参考资料案例比较多,所以目前FSL的DSC还不如TI的知名。

网友B:
我用过MC56F8346/MC56F8366,和TMS320F2812/TMS320F28335,性能不说,因为目标应用不同;但是仅就调试而言,Freescale的DSC调试太困难了。
高级的仿真器买不起(自己玩),低端的仿真器速度慢的能让你发疯,设个断点卡10s,读个值卡10s,仿真器比之 MC9S系列的 BDM 弱爆了。
德州仪器的贵,但是仿真器来还是很快的。

如果我选择的话,除非量大,否则 Freescale 的 DSC 还是没有什么优势的。

受限于个人眼光和RMB,结论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主类比的很详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MC56F8346/MC56F8366,和TMS320F2812/TMS320F28335,性能不说,因为目标应用不同;但是仅就调试而言, ...

S12的BDM开发工具确实非常好,有开源的TBDML、OSBDM等,成本低、功能够用。

网友:
这么一比,感觉TI完全劣势啊

网友:
TI的东西就是价格贵了。

网友:
之前用过的DeltaTau PMAC系列运动控制器是摩托罗拉的DSP

网友:
看价格和外设还是非常让人心动的,开发方便的话就有优势了。

网友:
TI的最大优势是推广给力,资料多

网友:
TI的感觉平民化一些

网友:
在淘宝上搜了一下两个价格差不多便宜的20多贵的40多,但MC56F82748VLH基本没几家卖的,

网友:
这个对比没有任何意义,ti也有十几块钱的

网友:
飞思卡尔的东西性能没得说,就是采购和推广太小众了,选型的时候除非没有替代品,否则无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飞思卡尔的DSC系列的脱机编程器?

网友:
TI的资料多,样品不难申请

网友:
个人还是优先考虑ti的

楼主:
Freescale的DSC的开发工具与Ti的DSC开发工具好像都是只有用自己厂家的,这一点都不是很好,最好Keil与IAR都可以支持.这样才好用

楼主:
易用性方面还是TI占优势,这点不可否认,可是TI的价格不亲民,这一点影响它的推广.

楼主:
这样看大家的分析,看来Freescale在资料与软件方面要加把劲了,否则大家还是倾向用TI的DSC.

楼主:
怎么人气不火啊,希望对这两芯片了解的大侠们多发表意见看法.

网友:
感觉TI除了价格,没优势啊

楼主:
朋友没弄错吧,TI的价格便宜吗?请提供相关可信的数据吧.谢谢.

网友: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你好强大啊!我也做过类似比较后,较倾向选择Freescale的。因为我主要做电源,对HRPWM通道数和比较器数量较关注。当然,技术支持方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存储容量和CLA,其他的飞思卡尔都优于TI。主要是现在好多方案还是基于以前TI的片子,参考资料案例比较 ...

深感认同!

网友C:
TI ,贵得要死,还是用飞思卡尔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看大家的分析,看来Freescale在资料与软件方面要加把劲了,否则大家还是倾向用TI的DSC. ...

其实应该是TI在软件丰富程度,技术支持方面TI一直做的很好。FSL一直落后于它,所以多数人更趋向前者。毕竟不是普通商品,这东西,买来了,不但要能用,好用,更要会用才行。要会用就得学习,学习就要资料,可没资料怎么学?尤其是参考设计,应用笔记等资料的开放方面,TI基本是全开发的,下载个ControlSuite就包含了全部了。而FSL就让人头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I ,贵得要死,还是用飞思卡尔吧

貌似不像,某家做变频器的28027的采购价据闻低于10。当然我本人就因为FSL的性价比高,才倾向于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貌似不像,某家做变频器的28027的采购价据闻低于10。当然我本人就因为FSL的性价比高,才倾向于它。 ...

貌似上次听TI的代理说,TI的价格可以谈到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上次听TI的代理说,TI的价格可以谈到很低。

是啊。看这个芯片是否多人用(厂商量大,成本低啊),客户的量是否够大。这两个因素基本决定了价格。半导体行业里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