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74HC245的问题

楼主(2014-08-27):
74hc245,当我的供电电压为3.3v时,a端口接5v(实际上接的是AT89S52的引脚),b端口接3.3的芯片,这样能正常工作吗?求教。

网友:
有问题,应该用VHC245

楼主:
亲 ,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楼主:
3楼的大侠 我刚刚看来您说的vhc245的芯片资料 好像并没有与hc245特别的地方啊?您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过vhc245吗?
或者您介绍一下它为什么适用于我这个情况呢?

网友:
可以看看74hct4245

楼主:
谢楼上的兄弟 74hct245我看过了 不能再3.3v下工作的。

网友:
不好意思,VHC可以用于端口单向应用的场合;如果你245是双向(比如总线),要用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