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做过的数控电源负载调整率怎样?

楼主(2014-08-27):
最近有做功率性电源碰到对负载调整率较高的设计要求。
不知大家做的数控电源情况如何?
空载5V和满载3A 5V输出掉压会有多少mv??

网友:
最多1——2个毫伏。
更重要的是线损。

楼主:
线损如不计,直接量PCB输出端

楼主:
亮一下数据吧

网友A:
我做一个数控电源接其他都可以就是接手机有问题:有的不能开机,有的不能发射,反应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一个数控电源接其他都可以就是接手机有问题:有的不能开机,有的不能发射,反应太慢了。 ...

数控电源,有的不能发射???

网友A:
数控电源,有的不能发射???
我说的是手机一打电话就关机,

楼主:
啥数控电源,连手机的电都供不了?

网友:
几个或者十几个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手机一打电话就关机,

一打手机,估计是瞬间的最大电流很大,你的电源给不出,一下拉出一个电压坑,就关机了

网友:
一打手机,估计是瞬间的最大电流很大,你的电源给不出,一下拉出一个电压坑,就关机了
咋反应这么慢呢,我可是仿名家电路图做的。

网友:
我不敢用自己做的仪器尤其是电源,我宁可买个85包邮的也不敢用自己做的。。。自己做的电源出了故障是要烧负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一个数控电源接其他都可以就是接手机有问题:有的不能开机,有的不能发射,反应太慢了。 ...

为什么不测一下出问题时的电流和电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