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mel 9G25 USB 识别成全速

楼主(2014-08-27):
大家好,我最近新画了一片板子,CPU是 Atmel sam9g25,CPU上面的USB A口是主从的,当我FLASH是空的时候,9g25在计算机上面识别成全速的,计算机上面提示“此设备可提高性能”,下载程序的时候明显感觉比开发板慢。而且开发板插入到计算机的时候不会有这个提示,下载也很快。网上找了一下,有的说要在D+引脚上面接一个1.5K电阻上拉到3.3V,有的是接了个USB ID电阻47K,还有就是5V接 47K和68K的分压电阻为PB16提供3.3。但是这些我都试过,可还是不行,求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注:底板的USBA-D-、USBA-D+接到核心板的HHSDMA、HHSDPA。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画原理图的时候,把VBG引脚下拉电阻标错阻值了。

网友A:
我现在用9G20    USB Speed: Full Speed

linux内核编译选项是选的“ohci”         我挂了一个usb的采集卡,usb采集卡支持usb2.0、3.0     就是通不起来

9G20usb 好像是  1.1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画原理图的时候,把VBG引脚下拉电阻标错阻值了。

6.8k的没错吧?

楼主:
是啊,是6.8K,我画成100K了,可能是元件复制过来后忘了改了。调了我两天,百思不得其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9G20    USB Speed: Full Speed

linux内核编译选项是选的“ohci”         我挂了一个usb的采 ...

刚才看了一下你说的9G20的数据手册,上面写的是12M Full speed。而9g25可以达到high speed(480M)。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是6.8K,我画成100K了,可能是元件复制过来后忘了改了。调了我两天,百思不得其解啊  ...

搞定就好,哈哈

网友A:
full speed   与 high speed  除了速度不一样   帧格式  帧大小 是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ll speed   与 high speed  除了速度不一样   帧格式  帧大小 是一样吗?

传输的频率也不一样。好像还有个什么参数从1mS变到125u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输的频率也不一样。好像还有个什么参数从1mS变到125uS。

测试中发现帧长也不一样,9G20支持的64字节数据块长    USB2.0 HIGH SPEED 好像是512字节数据块长

软件上可以调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中发现帧长也不一样,9G20支持的64字节数据块长    USB2.0 HIGH SPEED 好像是512字节数据块长

软件 ...

这个估计得请高人了,我都没了解过USB的协议,感觉USB好复杂,就不敢去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