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大家关于电调控制

楼主(2014-08-27):
开始搞一下四轴,我用得新西达50A电调,控制方法是给50HZ的PWM,范围是10ms到20ms,我程序流程是先初始化给四个它一个最大的PWM再给一个最小的PWM,再while里面再通过按键pwm逐渐加1,但是发现四个不是同一个pwm启动,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这是应该是没有调准的结果吗,这是怎么解决,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标准PPM是20ms周期,脉宽在1~2ms之间变化,这样控制频率是50hz。
四轴需要比较高的控制速率,一般是400hz,也就是周期是2.5ms,脉宽还是1~2ms变化。
电调并不是固定识别1~2ms的信号范围,可以重新设置,参考电调说明书。一般的设置方法是把信号设置为最大值,电调上电,电机滴滴提示音之后把信号设置为最低,电调滴滴后保存行程。

新西达电调不怎么好,建议用好盈铂金系列电调,一般不需要50A这么大,20~40a就可以。如果想省钱就买好盈天行者电调20~40a,这个电调是低端产品,相应速度低,价格也低很多,但是可以刷开源固件blhel达到和高端电调一样的性能,自己百度。

网友:
我四轴控制速率是50Hz,飞起来马上侧翻,怎么把电调速率调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