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 驱动安装不上。求助、 (换xp系统用了已解决)

楼主(2014-08-27):
先上图   。安装完keil 补丁之后 PE也安装上了。我就连接到了板子上边,显示安装不上驱动呀。。

以前没有接触过opensda   .在论坛上看到一篇  OpenSDA调试器更新了(支持Windows8) 的文章

不知道我的这种情况,更显一下会出现什么情况。毕竟菜鸟一枚。

我看了看  这个信息。

该怎么办呢。。

win7 64  keil5.10

网友A:
你安装KDS的话C:\Freescale\KDS_1.1.0\pemicro目录下有驱动程序,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KDS的话C:\Freescale\KDS_1.1.0\pemicro目录下有驱动程序,你试试看

谢谢。用的keil。。。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用的keil。。。

我传上来吧

网友:
安装补丁能使keil4.7支持ke02码?

网友:
用的CW10.6 帮不上忙,友情帮顶。

网友:
常规问题,重新插拔重装驱动就行了

网友:
不一定能解决,之前我学430用ti的launchpad在win7下怎么也装不上驱动,后来装了一回瑞撒的驱动ti的就能用了,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KEIL5的话,你需要可以去下载的,他有下载工具集成在里面的

网友:
驱动安装一直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网友B:
驱动卸载干净了么?拔插一下先看看管理器有反应没。

楼主:
下午试试iar

网友C:
PEopensda的驱动安装和你用什么IDE没有关系。
拔掉你的板子,然后把你装的PE卸载掉,再重新装下,再上板子试试。
一楼的图片说明你虚拟串口没有上去。

网友D:
按照用户手册操作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你太失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照用户手册操作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问题的

是的,但是也有个别网友的电脑不知道咋的,就死活装不上,也遇到过。
换个电脑一装就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opensda的驱动安装和你用什么IDE没有关系。
拔掉你的板子,然后把你装的PE卸载掉,再重新装下,再上板 ...

好的。。

网友C:
试了之后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在其他电脑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卸载干净了么?拔插一下先看看管理器有反应没。

你是说卸载完后看看能不能安上,不能安上就是卸载干净了然后在安装。。

网友:
我擦,你不是上课去了吗

网友:
实在不行,换个电脑试一试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卸载完后看看能不能安上,不能安上就是卸载干净了然后在安装。。 ...

是的,管理器看一下,卸干净了再装,或者换电脑试试。

楼主:
鼓捣了这么场时间  64 位的驱动还是不能用。。 逼我使出绝招,还是在虚拟机里用xp吧。。
现在不打算纠结驱动了。毕竟能力还不够,有些无法理解,以后再弄吧。,、
马上转入下载例程的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之后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在其他电脑上试试。

虚拟机里xp 用了、、win7 64 不行。。不耽误时间了,况且我也解决不了。先学习再说哈、   谢谢版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虚拟机里xp 用了、、win7 64 不行。。不耽误时间了,况且我也解决不了。先学习再说哈、   谢 ...

你另外换个电脑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另外换个电脑试试呢。

xp  可以 。win7 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xp  可以 。win7 不行、、

是同一台电脑的XP虚拟机可以?
我们都是win7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xp  可以 。win7 不行、、

你用的是什么虚拟机 ? 可以连接调试写K02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同一台电脑的XP虚拟机可以?
我们都是win7的。

之前我换了一台台式的xp 系统。驱动完全没有问题。。我就用我win7 64  位电脑上的 虚拟机里边的xp 系统安装了一下。成功安装驱动。。之前win7 64 不能安装的电脑上的xp 虚拟机、
可能是我win7 系统有问题导致无法正常的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虚拟机 ? 可以连接调试写K02吗 ?

vameware  这个虚拟机。。。。还在看文档。 正在看怎么弄进程序到ke02去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vameware  这个虚拟机。。。。还在看文档。 正在看怎么弄进程序到ke02去呢。。 ...

在虚拟机里能识别到你的K02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虚拟机里能识别到你的K02 ?

安装驱动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vameware  这个虚拟机。。。。还在看文档。 正在看怎么弄进程序到ke02去呢。。 ...

请到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jsp?code=FRDM-KE02Z
这个链接看看下载各个文档,代码,教你如何学习呢。
如果看不懂,再问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驱动没有什么问题的。

应该还是和你电脑的驱动有关系。

网友F:
难道这玩意只能用xp?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到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FRDM-KE02Z
这个链接看看 ...

刚刚 按照 quick start guide  下载了一个程序、、在 Using the MSD Flash Programmer  这个部分。是通过使用串口助手来实现现在的呀。、
发现还有很多问题等着自己解决,继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道这玩意只能用xp?不会吧

都可以用的。win8.1 也支持、只不过我的电脑不给力而已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 按照 quick start guide  下载了一个程序、、在 Using the MSD Flash Programmer  这个部分。是通过 ...

是的,板子的opensda除了等仿真还充当了虚拟串口。

网友G:
xp可以用,证实通过测试

网友H:
我在WIN7 64bit 专业版安装了KDS1.1,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在WIN7 64bit 专业版安装了KDS1.1,没有问题

可能我转飞win7 系统不怎么好。缺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xp可以用,证实通过测试

虚拟机 同样没有问题哈

网友:
在windows8.1系统下也没问题,我用的是FRDM-K64F,MBED固件没问题,换成PE MICRO的固件也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楼主装的WIN7的问题,我的WIN7 64BIT 用FRDM-K20没一点问题

网友:
这个帖子要认真读,我也申请了这个板子。顶楼主

网友I:
真不一定能解决,我后来重装了正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不一定能解决,我后来重装了正版系统!

我的win7不怎么好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win7不怎么好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系统缺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