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MKL26Z256VLL4大家都在哪儿购买呀(已解决)

楼主(2014-08-27):
之前在taobao买了MKL26Z256VLL4 ,但是遇到了问题是选择大小不能是256k的,所以想在论坛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在淘宝上买的比较好的货源,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
另外,没有申请过样片,样片现在还可以申请KL26的吗?
主要因为还是学生,看到官方的渠道加上税费还是蛮贵的。
不确定这个算不算发错区域,我没有找到淘宝超值区,如果有的话,那大家就不要回复有没有淘宝比较好的货源这个问题了,我有点害怕会不会被封贴呀

网友A: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mp;mvf=Order~Sample
这里很多样片的,楼楼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申请啦。

网友B:
买官方板子上mouser就好了,比淘宝还实惠,质量有保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parametricSelector.sp?&c=c201&dc=Order&cof=0&am=0&mvf=Order~ ...

恩呢,谢谢咯,刚刚去看过呢~
不过遗憾的是还真的没有MKL26Z256VLL4 的样片了,而且也只有代理商的销售
它们的样片是隔段时间发一批呢?还是说如果没有了以后就不会有了~
有点担心的是,这个帖子发在这个版块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官方板子上mouser就好了,比淘宝还实惠,质量有保障些

明白了,我也在刚才楼上提到的链接看到了mouser的供货商了,就是开始是想省这17%的增值税呢~~
大家一般都是在官方的网站上购买是吗?
国内官方的货源,比如上海,什么时候会有库存呢?不太清楚飞思卡尔的货源是怎么提供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呢,谢谢咯,刚刚去看过呢~
不过遗憾的是还真的没有MKL26Z256VLL4 的样片了,而且也只有代理商的销售

你问的飞思卡尔的样片购买以及申请的问题,这个帖子当然发在这个版啦
因为这是飞思卡尔的地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我也在刚才楼上提到的链接看到了mouser的供货商了,就是开始是想省这17%的增值税呢~~
大家一般都 ...

mouser应该是上海库存吧
淘宝的我我之前看过FRDM-K64F和FRDM-K22F跟mouser上加17%的税点后差不多
mouser满150包邮
E洛盟也有官方板子,但是要满500才包邮,否则要加30块所谓手续费,划不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parametricSelector.sp?&c=c201&dc=Order&cof=0&am=0&mvf=Order~ ...

好像没看到K60或K70之类的芯片

网友D:
淘宝上买飞思卡尔的不多价格还贵,从官方想办法吧。如果是参加比赛的话不提供开发板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飞思卡尔的样片购买以及申请的问题,这个帖子当然发在这个版啦
因为这是飞思卡尔的地盘 ...

嘻嘻,我刚在这边发帖子,生怕自己发错地方打扰大家~~
谢谢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看到K60或K70之类的芯片

官方现在最多只能申请K40及其以下的型号,K50、K60、K70都只能通过代理来申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user应该是上海库存吧
淘宝的我我之前看过FRDM-K64F和FRDM-K22F跟mouser上加17%的税点后差不多
mouser ...

恩呢,可能如果最后别的地方找不到就只能从代理商这边买了
但是它的库存显示是在美国,这样子也包邮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看到K60或K70之类的芯片

恩呢,我去特意回去看了一下,还真的没有K60和K70的~~

网友E:
我一般会找代理商购买,质量比较有保障

网友:
之前有人申请过k60后来就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呢,我去特意回去看了一下,还真的没有K60和K70的~~

看来还是不够大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现在最多只能申请K40及其以下的型号,K50、K60、K70都只能通过代理来申请的 ...

找代理商听麻烦的,自己买两片玩玩,估计很难从代理商那里买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是不够大方呀

可能是飞思卡尔卡的太松,k60都被先申请的申请完了之后就没有了,说不定下一年度还有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呢,可能如果最后别的地方找不到就只能从代理商这边买了
但是它的库存显示是在美国,这样子也包邮的是 ...

这种小批量订购的都包邮的
曾经在E洛盟买了两颗芯片不到10块钱,他给寄了两个联邦快递
一个寄的芯片,一个寄的发票
不管库存是哪里都没问题
至今我做样板都主要在E洛盟买,省心,虽然贵省得买到假的反倒花掉多的钱
搞过一次在淘宝买个半桥 结果焊上去就发红然后起火了
折腾了老一阵,结果发现所有片子都是假的,跟E洛盟买的一对比,外形都有差异
所以之后开发的时候除非有信得过的供应商,基本都在E洛盟,RS等网站直接下单买

网友F:
我们这边是从正规代理商采购的,9月份就到货。如果你是几片,可以直接去E洛盟。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批量订购的都包邮的
曾经在E洛盟买了两颗芯片不到10块钱,他给寄了两个联邦快递
一个寄的芯片,一 ...

小的东西我都是在嘉立创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批量订购的都包邮的
曾经在E洛盟买了两颗芯片不到10块钱,他给寄了两个联邦快递
一个寄的芯片,一 ...

原来如此,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小的东西我都是在嘉立创买的

嘉立创常用的器件还好,尤其是接插件和电容电阻
像ARM,MCU之类品种很少
像E洛盟,RS,MOUSER之类是全球好几处地方的库存,直接供的原厂的件,品种比较多,能说得出的基本能找得到,哪怕是刚出不久的系列
万一这几家没有,那就上DIGI-KEY了,这家最全,但是全部是海外库存,要耐心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买飞思卡尔的不多价格还贵,从官方想办法吧。如果是参加比赛的话不提供开发板码? ...

参加比赛是第一年用KL系列的,没有听说有提供开发板的地方,之前一直用的野火的板子,但是现在他们家也没有货源了
所以开始自己画板子,可是没想到可能是买到了假的芯片
参加比赛其它的型号提供过开发板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参加比赛是第一年用KL系列的,没有听说有提供开发板的地方,之前一直用的野火的板子,但是现在他们家也没 ...

没有参加过飞思卡尔的比赛,一般赞助商会给板子吧,瑞萨,TI都给的。

网友:
E洛盟,小量

网友:
可以申请样片啊,很捡到的

网友H:
不用加税费的,,,你可以用公司的地址申请的吧,飞思卡尔很大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会找代理商购买,质量比较有保障

看了大家的回复,估计最后就是选择代理商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批量订购的都包邮的
曾经在E洛盟买了两颗芯片不到10块钱,他给寄了两个联邦快递
一个寄的芯片,一 ...

谢谢分享咯~~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边是从正规代理商采购的,9月份就到货。如果你是几片,可以直接去E洛盟。 ...

那天问客服,好像她说不卖智能车产品,所以我还担心以后也没有了呢~不过我们现在也用的不多~谢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加税费的,,,你可以用公司的地址申请的吧,飞思卡尔很大方的

您说的是买芯片还是样片呢?样片这款芯片没有了,不过买芯片的话,如果用学校作为单位可以免税费吗?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常用的器件还好,尤其是接插件和电容电阻
像ARM,MCU之类品种很少
像E洛盟,RS,MOUSER之类是全球 ...

E洛盟还是挺全的,买过几次,贵好几倍的价格
不过样品也就无所谓了,差不了几个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估计最后就是选择代理商了~~谢谢啦

不客气,样品一定要找可靠的渠道购买,否则后期测试如果因为一些元件的问题反而得不偿失
嘉立创常用元件都还好,质量比较可靠,上面大部分都有对应的规格书,这点我比较满意,省去了找规格书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官方板子上mouser就好了,比淘宝还实惠,质量有保障些

推荐的好,mouser是飞思卡尔的代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买芯片还是样片呢?样片这款芯片没有了,不过买芯片的话,如果用学校作为单位可以免税费吗?谢谢 ...

税费应该是不可以免的,这个没有特殊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参加过飞思卡尔的比赛,一般赞助商会给板子吧,瑞萨,TI都给的。

哦,飞思卡尔的比赛好像是不提供开发板的,但是比赛之前可以购买O(∩_∩)O~

楼主:
引用 网友I:
税费应该是不可以免的,这个没有特殊的地方。

恩呢,好的,谢谢版主,明白了,以后也尽量不在非官方渠道买了
看来大家还都是在用官方渠道,有一种满满的正能量O(∩_∩)O~

网友I:
引用 楼主:
恩呢,好的,谢谢版主,明白了,以后也尽量不在非官方渠道买了
看来大家还都是在用官方渠道,有一种满满 ...

是的,至少遇到问题,我们也好排查。
如果查到最后,是购买渠道不正引起的芯片质量问题,不是都浪费大家的时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至少遇到问题,我们也好排查。
如果查到最后,是购买渠道不正引起的芯片质量问题,不是都浪费大家 ...

是滴,我现在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J:
可以申请样片的吧   学生更好申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看到K60或K70之类的芯片

k60之前很多的   后来断货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买芯片还是样片呢?样片这款芯片没有了,不过买芯片的话,如果用学校作为单位可以免税费吗?谢谢 ...

你X宝一下,应该就可以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申请样片的吧   学生更好申请的

恩呢,可能是官方没有货源的原因,样片现在也没有办法申请
我看了一下其它型号的基本都可以,但是这一款芯片现在申请不了
O(∩_∩)O~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X宝一下,应该就可以买到了

原来说的还是~~之前我们就在上面买的,不过很遗憾,好像是假的
不是256大小的,只有128的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呢,可能是官方没有货源的原因,样片现在也没有办法申请
我看了一下其它型号的基本都可以,但是这一款 ...

可能没放货,或者是断货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原来说的还是~~之前我们就在上面买的,不过很遗憾,好像是假的
不是256大小的,只有128的大小 ...

可以通过代理商买的   虽然价格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通过代理商买的   虽然价格有点贵

是的,最后决定还是在代理商买了,主要还是某宝有一些不良卖家~~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最后决定还是在代理商买了,主要还是某宝有一些不良卖家~~

我在淘宝买的芯片,128KB的Pflash 标的确是256KB的Pflash

网友I:
引用 楼主:
恩呢,可能是官方没有货源的原因,样片现在也没有办法申请
我看了一下其它型号的基本都可以,但是这一款 ...

去代理商那边,看到mouse有的。

网友:
我也申请几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在淘宝买的芯片,128KB的Pflash 标的确是256KB的Pflash

那楼主是怎么确定你购买的是假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去代理商那边,看到mouse有的。

版主的意思是代理商也可以提供样片?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楼主是怎么确定你购买的是假的呢?

芯片内部有读FLASH大小的寄存器。
SIM_FCFG1[PFSIZE]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的意思是代理商也可以提供样片?

我的意思是代理商那边有的卖,mouse也是个网站,和易络盟类似的。
你可以直接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I:
芯片内部有读FLASH大小的寄存器。
SIM_FCFG1看下就知道了。

我试过了,SIM_FCFG1中PFSIZE这一位是1111,但是技术手册中,1111这一项怎么出来了128KB和256KB两个参数
是印刷错误还是?

网友:
可以找代理商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SIM_FCFG1中PFSIZE这一位是1111,但是技术手册中,1111这一项怎么出来了128KB和256KB两个参数

1111是128Kflash,文档后面多写了点。,有问题。
话说回来,购买渠道真的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I:
1111是128Kflash,文档后面多写了点。,有问题。
话说回来,购买渠道真的很重要。 ...

恩呢,而且感觉应该有这种帖子告诉大家该怎么识别真假
开始的时候我真以为这种芯片不会有假的呢
而且也不知道看寄存器就能够简单的识别出来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呢,而且感觉应该有这种帖子告诉大家该怎么识别真假
开始的时候我真以为这种芯片不会有假的呢
而且也不 ...

你看SIM里面的寄存器,其实包含了芯片的型号,内存大小等等信息。
如果你跑官方代码你就会发现,最开始都会把芯片的信息都打印出来的。
就是通过读这些寄存器。

网友:
淘宝是很不保险  还是官方分销商靠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