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Flash操作 高地址出错

楼主(2014-08-27):
MSP430F5529 Flash操作低地址可以 高地址操作不了。例如:给地址0x18800 写数据 实际是给0x8800写数据。这现象说明高位也就是第三字节的地址数据忽略了。

楼主:
通过实验感觉指针,指向地址,最高就是两个字节。

网友A:
仔细查看flash操作的范围,0xFFFF,如果超出此范围要用__data20_write_char,__data20_read_char

楼主:
发现强制为指针数据会变(unsigned long *)address) 中本来address是0x18800   转换后变成0x8800了,wh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查看flash操作的范围,0xFFFF,如果超出此范围要用__data20_write_char,__data20_read_char ...

我用的MSP430F5529  Flash 范围足够了。我要操作的地址是0x18800 现在都是变成操作0x8800。
请问你发的函数是在哪个文件中呢?  我在库里面没有找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MSP430F5529  Flash 范围足够了。我要操作的地址是0x18800 现在都是变成操作0x8800。
请问你发的函 ...

0x18800超过0xFFFF了

楼主:
是的 所以想问一下__data20_write_char这个函数 在哪里调的?

网友A:
IAR编译器的话,工程可以配置支持超过16位的flash操作,只要设置了,就可以用此函数了
option-data model-lar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编译器的话,工程可以配置支持超过16位的flash操作,只要设置了,就可以用此函数了
option-data model-l ...

我用的CCS  我试试看你说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编译器的话,工程可以配置支持超过16位的flash操作,只要设置了,就可以用此函数了
option-data model-l ...

非常感谢!就是你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