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8320板子的测值不连续,不知哪问题

楼主(2014-08-27):
这是原理图,图有问题吗,板子是工业板,
用液晶显示,只能显示比如65535,00000,24694这种类似的中间的某个数字,外接的测量电压调滑阻不会有变化,在允许范围的

网友A:
程序读取的时候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读取的时候有问题

还是程序吗?

网友A:
对的,主要是读取那个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主要是读取那个函数

那请问你看图没,我是照着资料画的,但不确定是不是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主要是读取那个函数

那比如会是什么情况,他们有说程序应该是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