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用verilog写的序列检测器对不??

楼主(2014-08-27):
//序列信号检测器 1100_1011,检测到就输出一拍高电平
module sq_check(clk,rst,din,out);
input clk,rst,din;
output out;
reg [7:0] buf;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buf <= 8'd0;
else
        begin
                buf <= {buf[6:0],din};
        end

assign out = (buf == 8'b1100_1011) ? 1 : 0;

endmodule

网友A:
似乎没有问题啊,仿真通过了么?

网友B:
经典方法是用FS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没有问题啊,仿真通过了么?

仿真了一下 首先是犯了一个语法错误,buf是关键字。。。修改之后 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典方法是用FSM吧。

那个稍显麻烦了。。

网友:
用fsm貌似还有到底七个状态还是八个状态的分歧。貌似夏雨文的那书上用例是多个状态,有网友少个状态也能正常工作。后有高手指出如少那个状态上个序列结束的lsb可能成为下一序列的msb参与检测

网友C:
不需要状态机,直接assign out = (buf ^ 8'b1100_1011)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状态机,直接assign out = (buf ^ 8'b1100_1011) ;

楼主这个代码一个时钟周期只会来一个bit的数据,所以需要使用中间变量暂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