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线12V风扇PWM控制和转速

楼主(2014-08-27):
最近在做一个温控系统,用到了PWM调速风扇,淘宝买的12V4线台达的,风扇PG直接接12V电源,PWM用STM32的GPIO进行toggle控制,这些都没问题(注意台达有种风扇PWM=0的时候关不断,有的可以),想问下怎么检测风扇的转速啊?搜索了下说风扇一般转一圈SP信号会产生2个脉冲,如果我把风扇的SP线直接接到STM32的GPIO,程序里面怎么去检测他啊?

网友A:
接到计数器端口定时计数。

网友B:
开集输出,需要上拉电阻

呵呵

网友C:
风扇转速=FG频率*30(单相四极无刷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到计数器端口定时计数。

你好,请问计数器端口具体是指什么引脚? timer的输出CH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集输出,需要上拉电阻

呵呵

恩,那SP应该接STM32哪个引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转速=FG频率*30(单相四极无刷马达)

恩,谢谢你的公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计数器端口具体是指什么引脚? timer的输出CH吗?

STM32的Timer1记得是具备脉冲计数功能的,具体可以结合中断和计数值获取转速信息,你得看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Timer1记得是具备脉冲计数功能的,具体可以结合中断和计数值获取转速信息,你得看RM。 ...

ok,思路有了,谢谢!

网友D:
怎么样, LZ成功了没?能画个电路图传上来吗,我手里也有个4线风扇,我把信号线直接接VCC就会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 LZ成功了没?能画个电路图传上来吗,我手里也有个4线风扇,我把信号线直接接VCC就会转了 ...

电路很简单的,就是ARM引出来4条线做成插针,其中2条是VCC/GND,另外2条是PWM和SP,板子出来了和风扇连接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