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6解锁失败(已解决)

楼主(2014-08-27):
KL26突然烧不进去程序,解锁就出现这样的提示

网友A:
按着复位键来解锁,如果不行,重新拔插jlink,重新断电上电

楼主:
请问 这是芯片坏掉了吗?

网友:
等管理员给你解答吧

网友:
我以前用k60碰上类似的问题,拔了jlink重新上电或者换个电脑就ok了;有一个芯片实在不行,晾了几天在用又好了,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着复位键来解锁,如果不行,重新拔插jlink,重新断电上电

谢谢啦,  解锁成功

网友:
MARK一下,以后万一用得到~

网友:
只要芯片不发烫   就有可能锁了   还要看是不是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着复位键来解锁,如果不行,重新拔插jlink,重新断电上电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希望能解释一下。。。

网友B:
不用解锁,在jflash下,按住复位键点击connect,然后连上后下个可以用的程序就可以了。
目前我们看到的锁芯片的,只要不是故意设置flash锁的,基本上通过jflash都能搞定的。
试过很多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着复位键来解锁,如果不行,重新拔插jlink,重新断电上电

嗯,这个方法很好的,,,那个野火说K60FX系列解锁就这种方式保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这个方法很好的,,,那个野火说K60FX系列解锁就这种方式保险

野火的K60 是由我来负责的,我们已经从事3年的K60开发板,这些方法也是我们自己生产、售后支持中总结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野火的K60 是由我来负责的,我们已经从事3年的K60开发板,这些方法也是我们自己生产、售后支持中总结出来 ...

哇。。这么厉害,你是野火团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解锁,在jflash下,按住复位键点击connect,然后连上后下个可以用的程序就可以了。
目前我们看到的锁芯 ...

我用火哥的方法解决问题了,但是对你说的方法很感兴趣,只是太清楚,能否发几张图解释下下

网友:
楼主用unlock kineits的命令解锁的前提是,你MEEN位是使能的,如果不使能,那就没法用这个解锁了。
解锁的时候需要reset拉低,如果你通信接口中没有加reset信号线到芯片,那你就需要自己按住reset。

网友D:
学习了,这个锁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着复位键来解锁,如果不行,重新拔插jlink,重新断电上电

产品,非开发板的话,一般没有复位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这个锁定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烧录接口没加RESET,所以需要人为强制复位。

网友: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结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着复位键来解锁,如果不行,重新拔插jlink,重新断电上电

我的另一块单片机KL26解锁出现了这种情况,按复位键解锁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另一块单片机KL26解锁出现了这种情况,按复位键解锁也不行

原先下载可以的?
断电,重新插入,重新按着复位键下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先下载可以的?
断电,重新插入,重新按着复位键下载看看

原先是可以下载的
按着你说的做还是不能解锁。
出错提示跟之前不太一样。
现在是 could not reset error in Ctrl/Stat regiser
之前是could not write error in  Ctrl/Stat regis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先下载可以的?
断电,重新插入,重新按着复位键下载看看

我试了一下,不插单片机,直接解锁,也是提示Resset error 而不是write error.
单片机的电源和地没有通,晶振和复位键,及烧录口都测过了,焊接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是不是可以断定这块芯片是坏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