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飞思卡尔Kinetis DMA模块详解

楼主(2014-08-28):
在 Kinetis 芯片中,很多模块都可以请求 DMA 模块进行数据传送。DMA 是通过 DMA 控制器接管数据和地址总线,根据事先设定好的源地址和目的地址,以及传送的字节数,将数据自动传送到指定的位置,而不需要 CPU 的介入,从而 CPU 的负担大大减轻。如果 CPU 正在执行指令,DMA 控制利用空闲的地址和数据总线完成数据传送,某种程度上说,CPU 运算和数据传送是在并行进行的。

网友:
谢谢分享,要是有例程就更好了

网友:
DMA模块还是很好用的,速度快,而且也省事

网友:
要是低端的KINETIS也配上DMA肯定很爽

网友:
谢谢分享,DMA是MCU的利器 用好了,省掉很多资源

网友A:
用过stm2的来看看飞思卡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stm2的来看看飞思卡尔的。

我是尝到DMA甜头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尝到DMA甜头的,呵呵

我之前做SPWM总用在中断里改感觉使用cpu太频繁了就用了DMA非常好用。就是DMA也会占用总线怕和cpu冲突。

网友:
dma解放cpu啊

网友(2015-06-02):
请问一下楼主DMA触发源号在哪里找呢 比如DMAMUX0_CHCFG2 = DMAMUX_CHCFG_SOURCE(54); 54代表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