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内部ADC模块的转换时间的计算——转帖

楼主(2014-08-28):
AD采样转换时间的测试,转换时间计算公式如下:
conversionTime=SFCAdder+AverageNum*(BCT+LSTAdder+HSCAdder);

一楼有提供计算器,更方便计算

方案一,最短的16位单工采样转换时间
最快的转换时间为输入时钟为总线时钟bus_clock(48MHZ),即ADICLK=00,(注:K60N512内部集成的高性能的AD模块转换精度为16位,最高时钟频率为50MHZ)。分配比率为1,ADIV=00,即ADCK=bus_clock。硬件平均因子取1,不采用硬件均值功能,即AVGE=0。基本转换时间16位单工。短时间采样,即ADLSMP=0。不采用高速转换时间,即ADHSC=0。
5*ADCK+5*bus_clock+25*ADCK=35/48*10-6s=0.73us
(从计算公式上看,采样时间如果再短点,就必须调整采样精度了,10位的单工模式下采样时间为0.63us)
方案二,
分配比率为1,ADIV=00,即ADCK=bus_clock。硬件平均因子取1,不采用硬件均值功能,即AVGE=0。基本转换时间16位单工。长时间采样,即ADLSMP=1,ADLSTS=11。不采用高速转换时间,即ADHSC=0。
3*ADCK+5*bus_clock+25*ADCK+2*ADCK=35/48*10-6s=0.73us
方案三,
分配比率为2,ADIV=01,即ADCK=0.5*bus_clock。硬件平均因子取1,不采用硬件均值功能,即AVGE=0。基本转换时间16位单工。长时间采样,即ADLSMP=1,ADLSTS=11。不采用高速转换时间,即ADHSC=0。
3*ADCK+5*bus_clock+25*ADCK+2*ADCK=65/48*10-6s=1.35us
方案四,
分配比率为1,ADIV=00,即ADCK=bus_clock。硬件平均因子取4,采用硬件均值功能,即AVGE=1。基本转换时间16位单工。长时间采样,即ADLSMP=1,ADLSTS=11。不采用高速转换时间,即ADHSC=0。
3*ADCK+5*bus_clock+4*(25*ADCK+2*ADCK)=116/48*10-6s=2.42us
方案五,
分配比率为1,ADIV=00,即ADCK=bus_clock。硬件平均因子取1,不采用硬件均值功能,即AVGE=0。基本转换时间16位单工。长时间采样,即ADLSMP=1,ADLSTS=11。采用高速转换时间,即ADHSC=1。
3*ADCK+5*bus_clock+25*ADCK+2*ADCK+2*ADCK=37/48*10-6s=0.77us
方案六,
分配比率为1,ADIV=00,即ADCK=bus_clock。硬件平均因子取1,不采用硬件均值功能,即AVGE=0。基本转换时间16位单工。长时间采样,即ADLSMP=1,ADLSTS=00。不采用高速转换时间,即ADHSC=1。
3*ADCK+5*bus_clock+25*ADCK+20*ADCK=53/48*10-6s=1.1us
通过给AD通道输入5/2.2V的电压时,方案二的的采样值和输入值最接近。

网友:
楼主,充实下你的贴子,飞思卡尔有个小计算器,点点算的更快。

网友:
以前都是用现成的程序,这些东西还真没细致的关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充实下你的坛子,飞思卡尔有个小计算器,点点算的更快。

还有这个啊,多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啊,多谢分享

楼主可以把我小计算器的那楼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我小计算器的那楼置顶。

哈哈,第一次玩置顶,弄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第一次玩置顶,弄好了

呵呵,这下你的帖子看上去就充实多了。

网友:
lz转的好多,支持

网友:
好是2楼好呀,直接来计算的,多谢分享

网友:
计算器不错,正苦于不知道如何算

网友:
哈哈,楼主转了这么多,2楼一个工具就算出来啦。

网友:
不许哦的总结  以后应该能用到  mark‘

网友:
二楼的计算器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