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才完成的IAR6.7下KE02Z的工程欢迎各位坛友测试

楼主(2014-08-28):
拿到板子有几天了,前后用过KEIL IAR CW最后还是选择了IAR工程适用于KE02Z64,在main函数开始前会初始化串口。
iar for arm 6.70版本。

网友:
先收藏了  其他几种环境 有什么不适合 说出来 长长见识噻

楼主:
我的keil版本太低不支持KE系列,CW是官方的集成PE使用方便但之前没用过,IAR比较熟编译效率也不错所以就用IAR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更多私家资料!!

楼主:
不敢当,在分享一个启动过程的图解,野火教程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当,在分享一个启动过程的图解,野火教程里的。

的确,野火那个关于启动过程的,同样也适用于官方的例程。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认真学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当,在分享一个启动过程的图解,野火教程里的。

这个图对于启动流程蛮清晰的,做得相当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keil版本太低不支持KE系列,CW是官方的集成PE使用方便但之前没用过,IAR比较熟编译效率也不错所以就用I ...

哈!楼主还是用自己熟悉的IA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楼主还是用自己熟悉的IAR了。

用惯了,从学cw太费时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keil版本太低不支持KE系列,CW是官方的集成PE使用方便但之前没用过,IAR比较熟编译效率也不错所以就用I ...

你的Keil是多少版本的,MDK多少版本的才支持K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Keil是多少版本的,MDK多少版本的才支持KE ?

我的4.7没有ke系列的,多高支持就不了解了。

网友C:
谢谢,还是喜欢用gcc+cygwin来搞,简洁明了,全掌控

网友:
厉害,参考一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还是喜欢用gcc+cygwin来搞,简洁明了,全掌控

好是好,不过参考资料少,一般人搞不定的说

网友:
楼主厉害,几天就搞出来了

网友:
keil下5.0的吧

楼主:
修改一处。由于PTH2引脚有复用功能,控制LED可能会出问题。
在IAR下的解决方法。
打开MA64_freedom.h
找到#define OUTPUT_BUSCLK
把这句注释掉就好了。

网友:
楼主好快呀。。我刚刚按照 quick start guide 的步骤弄好一个程序。。之前驱动一直都不行。现在换虚拟机 xp 里用了。。
期待楼主的教程哈。。

网友:
不错,不过更加期待楼主的教程

楼主:
教程谈不上,没那个实力,就是边学便把经过和坛友分享一下,大家一起讨论学的最快了。

楼主:
发个KE02Z的手册,方便使用。

网友:
果断IAR,省事。

网友:
IAR 的不太熟悉啊,KEIL4用的多点

楼主:
可以试试iar,支持的mcu非常多不光是arm。

网友:
效率真是高啊

网友:
有了板子,论坛即刻不一样了!

网友:
大家有板可调,才有料可谈!

网友:
ARM32 差不多

楼主:
是滴主要就是启动代码。

网友D:
真快!板子到手我都还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快!板子到手我都还没拆。

赶紧拿出来用吧,一起探讨啊。

楼主:
KE02的GPIO挺奇怪的详见表格。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可惜我用的是KDS

楼主:
看来用iar的不多啊,一共才下载了8次。

网友E:
正想用IAR,楼主代码运行效果是什么?
需要IAR配置什么?
不是很熟悉,请楼主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想用IAR,楼主代码运行效果是什么?
需要IAR配置什么?
不是很熟悉,请楼主指教! ...

就是能操作寄存器了,这个版本的库不太好用,建议用寄存器。

网友F:
我还是一直用的CW,PE配完后花的功夫倒是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是一直用的CW,PE配完后花的功夫倒是不多。。

cw内嵌pe的,不过没用明白还是选IAR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cw内嵌pe的,不过没用明白还是选IAR了。

哈哈,该不会又是因为英文吧。。。10.5之后改为eclipe风格,很赞的。不过最近用MDK5发现也不错,IAR倒是没接触过,有机会也试一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该不会又是因为英文吧。。。10.5之后改为eclipe风格,很赞的。不过最近用MDK5发现也不错,IAR倒是 ...

我用的是PE 10.4 英文也有一定关系,但主要是不习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PE 10.4 英文也有一定关系,但主要是不习惯。

哈哈,这真是长久的习惯了,因为最开始用CW,现在感觉用其他的都不习惯了,看来飞思卡尔搞个大学计划效果不错嘛,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这真是长久的习惯了,因为最开始用CW,现在感觉用其他的都不习惯了,看来飞思卡尔搞个大学计划效果 ...

我们学校暂时被TI占领了,飞思卡尔一直也没来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学校暂时被TI占领了,飞思卡尔一直也没来啊。

哇塞!感觉是被高贵冷艳的TI给包养。。。好学校!

网友G:
楼主的IAR6.7是正版的还是破解版的??我找了好久,破解能用的也就只有个6.5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哇塞!感觉是被高贵冷艳的TI给包养。。。好学校!

学校一般,应为学院的老院长用DSP比较早就和TI建联合实验室了,太冷艳,就能就去参观参观倒不如实惠点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校一般,应为学院的老院长用DSP比较早就和TI建联合实验室了,太冷艳,就能就去参观参观倒不如实惠点好 ...

哈哈哈,TI的东西好是好,确实是太贵了点。配的上高贵冷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IAR6.7是正版的还是破解版的??我找了好久,破解能用的也就只有个6.5 ...

咳咳,按网上的步骤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咳咳,按网上的步骤弄就行了。

额,好吧!!

网友:
楼主速度快啊,关注后续更新,也准备兑这个板子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用iar的不多啊,一共才下载了8次。

应该是都还没拿到板子,以后会多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