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矢量五段式和七段式的问题

楼主(2014-08-28):
     我研究了一些变频器的SVPWM,有些在低频时使用五段式,超过一定频率切换为七段式;而有些就直接用七段式,哪一种会更好一些?清高手指教?

网友A:
七段式更好一点,波形比五段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七段式更好一点,波形比五段的好

我听到好多人说五段式适合大功率,七段式适合小功率,这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听到好多人说五段式适合大功率,七段式适合小功率,这话是什么意思? ...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大功率的话,根据伏秒平衡原则,五段应该好一点。

网友:
记得2407五段式是DSP内部硬件实现,七段式要编写算法来实现,所以五段式耗时更短?另外,似乎七段式马鞍形波比五段式要好?

网友:
七段式比五段式的IGBT的损耗要大一些。另处你说错了,电机在低频时用七段式,高频是用五段式吧。

网友(2014-10-21):
我认为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