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ddr2 的ip核 应该可以对一行连续突发读写 几百个吧?

楼主(2014-08-28):
请大家帮忙确认个问题:
altera的ddr2 的ip核  如果选定了某bank的某行 ,
应该可以对这 一行内的  各列, 连续突发读写 比如512次吧?

网友A(2014-10-14):
你现在做通了么,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卡注了

网友:
不像sdram有页模式,ddr有固定的突发次数,4次或8次.
但可以在突发传输时就下发另一条突发读命令,从结果看可以认为是连续突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做通了么,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卡注了

可以这样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