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86盒零火开关的

楼主(2014-08-28):
可以定制的,或者出方案的,或者pcba我们自己组装也可以

网友:
零火开关?

网友A:
零火开关一般要用灯头再拉回到开关一根零线,施工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火开关一般要用灯头再拉回到开关一根零线,施工比较麻烦。

是的,但是单火开关很多客户不愿意要

网友B:
零火开关?两进两出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火开关?两进两出那种?

对啊,你有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你有做吗

有,不知道你需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无极带按键的旋钮,两进两出,带遥控功能

网友C:
一个小开关电源,一个单片机,几个继电器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小开关电源,一个单片机,几个继电器就ok了

你想的太简单了吧!

网友:
我有做 可以联系谈谈

网友:
零火开关过不了安规吧。。。。。。

网友D:
这个是图片的实际效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图片的实际效果图

你的联系方式,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联系方式,在什么地方?

深圳 qq联系 二446七681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