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332待机功耗始终降不下去,请各位大侠分析分析。

楼主(2014-08-28):
最近在用SI4332做433M的接受。
理想状态是空闲时芯片处于READY Mode。接收到引导帧,产生中断,进入接收模式。
;此时应该是800ua(可以接受)。
根据手册设置

应该寄存器7的D0设置为1;
测量电流为1ma一下。符合要求。
这时即使设置了引导帧中断检测。空间中有433M。也不触发中断。也就是说READY Mode时引导帧检测中断无效。

为了测试这时尝试将寄存器7的D2(rxon)打开。也就是写寄存器7为0X05;
测量电流为18ma左右。
这时依然使用引导帧中断检测。成功!读取寄存器,发现的确是引导帧中断触发的,而不是其他触发的。

这是怎么回事?诸位调试过得能否给一个方向指导下。

楼主:
这是没有原因的。

网友:
写的好乱呀,我用的是si4432,standby mode的整机电流在1ua。并且一个很大的问题是ready mode下不能接收任何数据(包括引导码)吧,只能receive mode下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