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COSIII的时候,能否得到准确的100KHz的定时

楼主(2014-08-28):
现在遇到一个解码问题,要求有一个准确的100KHz定时器。在不使用UCOSIII系统的时候定时器10us±0.1,当使用UCOSIII后硬件定时器误差直接造成无法使用,最短定时9.3us 最长12.4us 隔5个出现一个12.4us。
我对UCOSIII时间要求不是很高,就是对100KHz的定时时间要求高些,我能否在即保证100KHZ准确的前提下,使用UCOSIII?
如果能实现请问如果改动呢?

网友:
UCOS III不熟,FreeRTOS可以使用比调度器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把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设高不就好了?

网友A:
和这个木有关系,和你的CPU有关系......如果你CPU的时钟是几百M的话,就木有问题,如果是几十M,在怎么搞,都木有用,即使你用硬件定时器都没法解决.....10us一个中断,太频繁了.......

网友:
UCOS里面有个时间片,类似“心跳”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这个木有关系,和你的CPU有关系......如果你CPU的时钟是几百M的话,就木有问题,如果是几十M,在怎么搞, ...

系统时钟是72MHz

网友B:
我晕,我以为是100K的方波,那肯定可以出,用硬件PWM即可;
如果是100K的时间,你就算了吧,100K是什么概念, us级的延时,最好不要用UCOS来做!做了最后也会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晕,我以为是100K的方波,那肯定可以出,用硬件PWM即可;
如果是100K的时间,你就算了吧,100K是什么概念, us级 ...

现在就有些哭的感觉,100K的定时器 定时去处理一段很短的解码程序。如果裸奔的话,怎么去做到MP3播放呢,还有刷屏。真是郁闷,有点想用LPC4357的冲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有些哭的感觉,100K的定时器 定时去处理一段很短的解码程序。如果裸奔的话,怎么去做到MP3播放呢, ...

是做声音解码么,虽然没有做过声音解码,貌似可以解一段的吧......缓冲什么的,最好是用在哪方面说一下......你这个是10us一中断,如果进入中断,出中断,中断处理这个过程需要5us,换一句说就是,1s内,有500ms在处理这个事情.....你这太占用CPU了....如果用UCOS,占用的时间更多,因为堆栈切换比进中断要更花时间(一般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做声音解码么,虽然没有做过声音解码,貌似可以解一段的吧......缓冲什么的,最好是用在哪方面说一下.. ...

现在考虑要么用双核,要么用2个stm32f1 一个专门做解码,挺起来有些蛋疼。做433Mhz解码

网友:
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一定要高于ucos的系统优先级, 这样ucos的临界代码不会关闭定时器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考虑要么用双核,要么用2个stm32f1 一个专门做解码,挺起来有些蛋疼。做433Mhz解码 ...

我也觉得,一个专门解码加数据传送....可以用SPI进行数据通信.....如果数据量满足的话,当然也可以用几百M的CPU也是可以的,那时候10us一个中断,在中断里面处理时间也不会很长了...............

网友:
与用哪个OS有屁个关系啊,如果是方波,直接一个定时器完成,如果是程序可变方波,直接一个最高中断+方波产生数组+指针完成,程序生成数组,中断消耗数组,就这样完了

网友:
其实主要是看需要的,比如你的72MHZ的,如果每10us一个中断,并且进中断,中断处理,出中断,这个时间大约是5us左右,并且整个其他程序也没有对时间要求非常严格的话,也是可以满足的.....这个都是根据你的需求来看的....我们也只是说说而已....

网友:
感觉还是没有说清楚,再补充一句,就是说中断频繁是没问题,如果中断频繁不影响你的其他部分,并且中断处理占用时间并不多.....换一句话说,就如果你能把CPU处理器的时间合理的分配出来,如果可以达到你项目的要求,那么这个芯片就满足,如果不行,就需要换CPU,或者另外加特殊处理芯片......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因为os关闭了中断引起的, 还是要合理分配os中断优先级.

网友:
最好找专门的解码芯片,或自己用cpld或fpga来做,单片机开一个10us的定时器,执行不了多少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有些哭的感觉,100K的定时器 定时去处理一段很短的解码程序。如果裸奔的话,怎么去做到MP3播放呢, ...

如果你用定时器中断,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这个中断级别必须是最高的,不被OS打断折,更重要的是你这段解码程序在最复杂时间最长的前提下也不能超过10US的执行时间啊;否则裸奔你也白搭,更别提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定时器中断,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这个中断级别必须是最高的,不被OS打断折,更重要的是你这段 ...

最长20个时钟周期,现在加大了容错率,可以在ucosiii正常运行了。具体稳定性还需要继续测试中。实在不行我就上2个单片机——双核 ,毕竟单片机便宜。

网友C(2015-01-07):
太强大了,弱弱的问下,双核如何做到运行频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强大了,弱弱的问下,双核如何做到运行频率更高???

超频

网友:
哥,就算你不用系统,你想在10US做中断,可能性都不是很大,STM32中断延迟都有3US左右,是不确定的。 我实际测试  25US 以上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