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应用DMA接收串口1数据的一点心得 采用循环列队

楼主(2014-08-28):
首先 DMA接收 采用循环模式接收 应用循环列队接收不定长的数据
#define USART1MAXSIZE 1024
g_usartRxForTemp[USART1MAXSIZE];//接收处理缓存
DMA_InitStructru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g_usartRxForTemp); //接收的都放在这里 这是接收大缓存
DMA_InitStructrue.DMA_BufferSize = (uint32_t)USART1MAXSIZE;//要接收的长度 在这里一般设个大点的值 保证接收的数据不会因为处理不及时,使得尾指针超过头指针
DMA_InitStructru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循环接收
//其他设置在此略

//1、DMA循环计数值是递减的 当计数值为1以后,下一个值不是0,而是USART1MAXSIZE
//2、判断尾指针的位置  CurrDataCount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usartRear=USART1MAXSIZE-CurrDataCount;
//3、队列其他函数
///////////////////////////////////////////////////////////////////////////

//判队空
u8 EmptyQueueForReceive(void)//判队空 1==队空
{
         if(usartFront!=usartRear)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出队
u8 deQueueForReceive(void)
{
            u8 temp;
            temp=*(g_usartRxForTemp+usartFront); //在这里要先出队再指针++ 因为入队是DMA自己完成的,它是一个先入队,再尾指针++的 我们得配合DMA这个特性
        usartFront=(usartFront+1)%USART1MAXSIZE
        return temp;
}
/*
这样,
【入队】就不用管了,DMA自动完成,当接收到USART1MAXSIZE个数据后,DMA自动就帮咱们将尾指针指向初始了----队列循环
【出队】用u8 deQueueForReceive(void)出队(在出队之前别忘了判队空u8 EmptyQueueForReceive(void))
【注意】采用这样的方式,数据处理效率要跟的上, 保证接收的数据不会因为处理不及时,使得尾指针超过头指针,
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的方法有2个:
<1>USART1MAXSIZE 加大他的值  1024---3000----5000等
<2>程序上做优化,使得数据处理函数(就是包含出队的函数),在总程序的大循环里比较经常的会调用,比如50ms调用一次,每次处理一条数据(20个字节左右的数据) 这样一般就没问题(USART1MAXSIZE=1024)
*/

网友A:
之前用的256Byte的环形缓冲,遭遇重载出错,也能恢复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的256Byte的环形缓冲,遭遇重载出错,也能恢复正常工作。

是啊,重载出错时,当前的数据就会丢失一条
用我这种方法,就不会重载出错,这样,就不会丢失数据

网友:
嗯    不错    可以试试

网友:
mark环形队列

网友:
赞一个     很好的想法    学习啦

网友:
需要mark一下环形列队。

网友:
谢谢    参考一下

网友:
另一种很好的思路,学习了!

网友:
回去我也参看一下 很不错的想法哦

网友(2014-12-12):
好思想 好方法 谢谢分享 用到CAN转串中 不错

网友:
mark!!!!!!!!!!!!!!!!!!!!!!!!!!!DMA 串口 接收

网友:
mark,很好的想法,顶一个

网友B(2015-03-18):
在F407上, 测试DMA循环列队接收串口1数据,非常好的方法! 谢谢!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F407上, 测试DMA循环列队接收串口1数据,非常好的方法! 谢谢!

我在STM32F103VCT6上 四个串口的DMA 都用 也很好用

网友C(2016-06-17):
在接收讲得非常好!

不知道楼主在发送是怎么处理的(也采用DMA):
比如前面已经有包数据DMA正在发送中, 此时数据处理中又需要发送一包(可以直接加在上一包的末尾,然后DMA一起发送出去)?
还是一定要等到上一包发送完,DMA空闲下来,才能再装下一包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接收讲得非常好!

不知道楼主在发送是怎么处理的(也采用DMA):

我跑的ucos系统,我是先准备几个缓冲区 比如准备3个缓冲区,每次发送的时候循环用不同的缓冲区,我只管把要发送的数写进缓冲区即可,然后等上一次dma发送完后,再发这次的,由于跑系统,所以等待上一次dma处理完的时间不浪费 可以干别的事情
至于采用几个缓冲区 缓冲区多大 要根据实际情况自己来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跑的ucos系统,我是先准备几个缓冲区 比如准备3个缓冲区,每次发送的时候循环用不同的缓冲区,我只管把 ...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6-12-14):
MAKE,为这个烦恼啊,参考下,谢谢

网友:
能贴个完整代码来测试测试么

网友D:
主循环处理不靠谱的 还是再加一个定时中断去取数据,数据拿到缓冲区,再让主循环处理。 保证DMA循环队列不会被冲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循环处理不靠谱的 还是再加一个定时中断去取数据,数据拿到缓冲区,再让主循环处理。 保证DMA循环队列不 ...

靠谱,根据实际需求自己设置队列的大小,这个方法我已经在gps产品上应用了,一直没什么问题,不用定时器那么麻烦!

网友:
串口DMA,记号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靠谱,根据实际需求自己设置队列的大小,这个方法我已经在gps产品上应用了,一直没什么问题,不用定时器 ...

你坐的功能单一 应该没问题,实时性有保证,任务稍微复杂一点的话就不可靠了。

网友:
mark!!DMA 串口 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坐的功能单一 应该没问题,实时性有保证,任务稍微复杂一点的话就不可靠了。 ...

任务稍微复杂一点的话就不可靠了?------能具体说一下什么情况下不可靠?不要一句话带过。我给公司写的GPS+gprs+mqqt+ucosiii的代码都成新产品了,2016年11月份又出了2000台左右,到现在还没出问题,如果你预见到了有bug,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任务稍微复杂一点的话就不可靠了?------能具体说一下什么情况下不可靠?不要一句话带过。我给公司写的GP ...

已经上操作系统了,数据处理的实时性已经有保证了。不存在问题。我说的是前后台系统,在主程序读取数据 实时性是得不到保证的,可能存在风险。

网友(2017-01-24):
引用 网友D:
已经上操作系统了,数据处理的实时性已经有保证了。不存在问题。我说的是前后台系统,在主程序读取数据  ...

数据处理是对数据的解析,处理以及之后的业务逻辑?还是读写缓存?主程序读取数据指的是什么?

网友E:
楼主有stm32通过dma读写spi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stm32通过dma读写spi的方案吗?

spi我还没用dma搞过,抱歉

网友(2017-03-13):
不错,标记一下,stm32 dma 环形队列。

网友F(2018-05-02):
还有这个说法-//1、DMA循环计数值是递减的 当计数值为1以后,下一个值不是0,而是USART1MAXSIZE,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这个说法-//1、DMA循环计数值是递减的 当计数值为1以后,下一个值不是0,而是USART1MAXSIZE,学习了 ...

恩,一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