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MPU6050第一次初始化不成功,总要复位才行(已解决)

楼主(2014-08-28):
做车中,之前一直用的是模拟陀螺仪,最近在调试数字陀螺仪,用的是KL26的单片机
但是每次程序第一遍运行,总是数据不正确,需要按一下复位键才可以
查了一下说要软件复位,但是我在技术手册上没有找到哪个是软件复位的寄存器
我之前看程序一直都是直接用库,很少接触寄存器的东西
所以希望不要笑话,有没有人可以详解一下
以及为什么要软件先复位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会不会是调试下载选项没有钩,复位并运行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调试下载选项没有钩,复位并运行选项?

~~~~(>_<)~~~~   小女子愚钝,没看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右下角那个打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那个打挑。

您用的是CW吗?
我用的是IAR6.7
还是这是Jlink里面的设置?

网友A:
那个是keil的设置,IAR的话要点仿真才能下载。

网友:
或者在project下找到downlo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keil的设置,IAR的话要点仿真才能下载。

您指的是Download and Debugger吗?我每次下载烧录程序都是选择这一个,但是还是不可以~

网友:
爆照上三围        哇哈哈

网友A:
进入调试页面后,要点全速运行才能开始,或者点X退出调试应该就开始运行了,不行的话就是连线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调试页面后,要点全速运行才能开始,或者点X退出调试应该就开始运行了,不行的话就是连线有问题了。 ...

还是不行,就是每次我在插上烧录线之后,第一次运行之后,陀螺仪都采集不到值,然后我按一下单片机上的复位键再运行就又可以了
所以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您知道软件复位应该怎么做吗?

楼主:
谢谢O(∩_∩)O~  我好希望早点解决

网友A:
软件复位的话就写寄存器了,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复位的话就写寄存器了,看手册吧。

不过这是为什么要先复位呢?
而且我不太知道软件复位是什么意思
是让整个都复位吗?

网友:
SCB_AIRCR寄存器配置中,0x5FA << SCB_AIRCR_VECTKEY_SHIFT为该寄存器的“钥匙”,不得不说ARM将该寄存器保护的很好,还为其配了把钥匙,需要这个钥匙才能对其他的位进行操作,然后置位SYSRESETREQ即可实现软件复位。另外,在这个配置操作的前后,也分别添加了两个__DSB()指令,该指令用来保证在软件复位之前和之后保证内存数据操作都已完成,避免在有些数据还没有来的及更新到目标地址或者目标寄存器前就触发芯片复位从而造成数据丢失。
以上来自网络,具体找本ARM入门的书都有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这是为什么要先复位呢?
而且我不太知道软件复位是什么意思
是让整个都复位吗? ...

不复位单片机怎么知道从哪儿开始运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复位单片机怎么知道从哪儿开始运行程序?

原来说软件复位是指要复位单片机,我理解的是要将数字陀螺仪进行软件复位呢
我看陀螺仪的寄存器,当时没找到,我再仔细去看一下
谢谢耐心解答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MPU6050请上电一段时间再初始化。

网友B:
我之前用6050,下载别人的库,直接调用函数,就有数据了,你这种情况没有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MPU6050请上电一段时间再初始化。

我延时也做了大约300ms~~~

网友C:
MPU6050我刚在嘉立创 买了,后日应该回到啦,到时参考一下你的设计看看

网友:
小女子?

妹纸,发个照片让大家色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U6050我刚在嘉立创 买了,后日应该回到啦,到时参考一下你的设计看看

恩呢,共同学习,不过我也是看的例程大概移植了一下
基本上就可以了,但是就是这一个问题比较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用6050,下载别人的库,直接调用函数,就有数据了,你这种情况没有遇到 ...

所以我也比较纳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也比较纳闷~~

你用示波器抓个时序出来看看?  是不是时序配合不好

网友E:
哇   有女生搞MPU6050   不容易啊

网友F:
女孩呀!不容易,很快就是高手了
你需要复位的是陀螺仪还是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复位的话就写寄存器了,看手册吧。

您好,我刚才又检查了一下
如果我插着烧录线,先运行后上电,数据采集不正确
按一下复位键,正常
如果我不插烧录线,上电运行,用蓝牙看也是正常的
所以可能我多虑了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插烧录线和不插烧录线有这个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示波器抓个时序出来看看?  是不是时序配合不好

看了一下时序,因为这会儿没办法双踪示波,但是复位前和复位后感觉波形差不多
不知道烧录线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   有女生搞MPU6050   不容易啊

唔啊,说笑了\(^o^)/~
就是用到了感觉性能比较好,但是自己还是太差了
好多不懂的和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女孩呀!不容易,很快就是高手了
你需要复位的是陀螺仪还是单片机?

我之前希望复位的是陀螺仪
但是现在发现不插烧录线 蓝牙发出来的数据不复位也是正确的
插了烧录线就要复位一次
但是还是想知道怎么样对陀螺仪软件复位
刚开始看寄存器,有点不太懂,楼上也有大神解答了一下
我明天再来试试看
不过不知道您知道怎么复位陀螺仪吗
谢谢咯O(∩_∩)O~

网友G:
楼主是妹纸? 论坛规矩,赶紧上PP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妹纸? 论坛规矩,赶紧上PP

不急不急,解决了问题再上PP,不然打PP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急不急,解决了问题再上PP,不然打PP

后面的PP我看懂了,前面的PP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后面的PP我看懂了,前面的PP什么意思????

当然是照片啦

网友H:
好吧,原谅我的无知,我以为内涵什么玄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唔啊,说笑了\(^o^)/~
就是用到了感觉性能比较好,但是自己还是太差了
好多不懂的和不会的 ...

这妹子不错    有钱途       加油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吧,原谅我的无知,我以为内涵什么玄机呢

去签到领FB吧,再在MM的贴子里纠缠,打PP

网友I:
没有用过MPU6050  学习了

网友J:
关于软件复位,可以看看这篇文章:http://blog.chinaaet.com/detail/35920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于软件复位,可以看看这篇文章:http://blog.chinaaet.com/detail/35920

谢谢版主,至于插烧录线和不插烧录线的不同,我有点不太懂
今天没时间了,明天我再仔细来学习一下O(∩_∩)O~

楼主:
看到你们的回复,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嘤嘤
还是多学点知识比较重要~~~~(>_<)~~~~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用过MPU6050  学习了

共同学习啦~~(*^__^*) ~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你们的回复,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嘤嘤
还是多学点知识比较重要~~~~(>_

哪就上两张PP,让XD们happy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你们的回复,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嘤嘤
还是多学点知识比较重要~~~~(>_

不矛盾,妹纸你上了PP先,以后XD们绝对有问必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希望复位的是陀螺仪
但是现在发现不插烧录线 蓝牙发出来的数据不复位也是正确的
插了烧录线就要复 ...

一般软件复位陀螺仪,就是给他复位脚一定时间的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