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DIY无刷电调做到商品电调的启动效果?

楼主(2014-08-28):
如题,目前看到大多数都是MK的启动方法,这个启动方法开始启动时电流会出现非常大的超调,但反观商品电调,比如好盈的电调,启动非常稳定流畅,完全没有超调出现,就好像有传感器一样,直接切入闭环运行,有没有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无感无刷启动算法,要做到无反转,100%启动成功,那就是高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感无刷启动算法,要做到无反转,100%启动成功,那就是高人了。

特别羡慕凤凰和好盈的启动

网友B:
做了MK  ,会出现启动不了的情况   ,一直感觉可能与电机参数有点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了MK  ,会出现启动不了的情况   ,一直感觉可能与电机参数有点关系。

我也是仿MK,可以完美启动,但是就是延迟角不会加,在中断里边计算电机会出现卡顿现象,如果不加延迟电流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