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NP 驱动共阳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4-08-28):
想用PNP  驱动8个很大的数码管。。E 接VCC     B接地    C接10引脚数码管的公共端。。。    但是我想不明白的是   PNP      E>B>C   C接公共端   就没有电压了    数码管 怎么会亮。。。 看到很多人都这么接。。。我也用9012  尝试了  发现不能用   想求解下 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A:
很大是多大。。。最好就上图看看你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大是多大。。。最好就上图看看你怎么接的

3英寸       。。。    E接5V    B接地   C接公共端。。。。    然后 那地去 触碰  数码管引脚。。

网友:
是共阳的?先测试数码管每段单独可以点亮不?3英寸的数码管5v电压能驱动得了么,貌似不行。

网友B:
LED大尺寸的数码管,内部管芯串并联数量大,电压必须足够高,你的9012不能用MCU的IO口直接驱动,要先用9013或ULN2003转一下才能驱动,否则搞不好你的MCU上去就挂,高压从eb直接灌进来。

其实这种事情,上图再说事,无图无真相,谁知道你怎么接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大尺寸的数码管,内部管芯串并联数量大,电压必须足够高,你的9012不能用MCU的IO口直接驱动,要先用9013 ...

好吧!!!!  我在看看。。。。。。。。。。。

网友:
3英寸的数码管5v电压绝对不能驱动的 ~~~~~~~~~~~~~最少得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