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i.MX536硬件调试之一》》》【板卡生产】

楼主(2014-08-28):
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Freescale i.MX536系列的ARM 硬件调试方面的经验,经验分享分为了几个部分,本篇主要介绍板卡生产的经验
同时各位学生党也可以从这篇文章中学习到一些常见的硬件调试技巧
先介绍一下Freescale i.MX536常用的最小系统方案:
DA9053+ARM+DDR3 以下所有的ARM都是指Freescale i.MX536
DA9053是Dialog公司出品的电源芯片,和ARM连接的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一
DA9053为ARM和DDR3提供电源,电源数量有十几组,大致分为两种,BUCK电源和LDO电源
BUCK电源是指DC-DC的电源,LDO是指线性稳压电源。
其中BUCK电源有4组,LDO电源有10组,为什么说BUCK电源是4组,我一般是数电感的数量,有4颗就是4组,如下图

图二
为什么说LDO有10组,如下图所示

图三

本文拒绝转载-阿莫电子论坛
--------------------------------------------我是分割线-------------------------------------------------------------------------------------------------------------------------
下面开始过程
比如现在DA9053+ARM+DDR3这块板子已经做好了,不管你是核心板还是什么板,如果你想知道如何设计核心板或者最小系统板,以后有时间了本ID发帖再说
现在这块板子是你第一次设计的i.MX536板子,第一次打样回来,那么应该如何开始呢?
Step1-1:
对于所有打样回来的板子,第一步永远是外观检查,检查丝印是否正确,板型是否正确,总而言之生产出来的板子和你画的板子是否一致。
Step1-2:
测量各路电源是否对地短路,i.MX536的板子电源很多,每一路都要检测,如果这一步过不了,以下步骤就绝对不能继续下去。
Step1-3:
发往焊接厂进行焊接,当然各个公司的情况不一样,自己看着办
这一步再说细一点,板子必须做钢网刮锡膏,不刮锡膏焊出来的板子基本上是废的,光凭BGA上边那点锡珠哪里够用
这一步没做好,没有必要再往下面的步骤走了
再说得更细一点,芯片一定要买好,特别是现在i.MX536假货很多,我们曾经买到了几十片假货,结果那一批板子全部重新焊接,损失可想而知
如何鉴别假货,第一看锡珠是否均匀,放大镜看锡珠上面是否有破损,当然还是建议你通过正规代理拿货,量稳定了让代理帮你备货。
瓷片电容不多说,钽电容一定要合格,不合格击穿短路了直接把电源给你烧废了。
为什么说得这么细,这些经验都是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
Step1-4:
焊接回来后,先别急着上电,首先观察焊接是否有异常,二极管、钽电容方向焊接对没有,BGA方向焊接对没有。BGA是否焊接得平整。
Step1-5:
测量各路电源对地是否短路,最好用个表格记录下各路电源的对地电阻值,方便以后参考
有人也许或说电源上有电容,对地电阻值一直在变化,那就等着它不怎么变化了再记录下来
一般说来,同一批板子,各路电源的对地电阻值是差不多的。
Step1-6:
如果遇到短路怎么办?估计大家都懂
首先放大镜仔细看是否有锡珠,锡丝粘连,没有问题后,开始一个一个的拆掉该路电源上的器件,顺序我一般是先拆二极管,然后是钽电容、
瓷片电容等。
当然这种方法很笨,下一篇我介绍一种更快捷的办法。
--------------------------------------------我是分割线-------------------------------------------------------------------------------------------------------------------------
好了,这篇不说多了,省的各位看晕了,下篇介绍解决短路以及上电的过程。
本文拒绝转载-阿莫电子论坛

网友A:
这是生产中的流程? 对于个人玩玩又如何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生产中的流程? 对于个人玩玩又如何调试?

这是第一次设计该类板卡、打样、焊接、调试的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生产中的流程? 对于个人玩玩又如何调试?

个人玩的话建议买个现成的板卡来玩玩,不要设计硬件,因为搞这玩意花钱,没必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玩的话建议买个现成的板卡来玩玩,不要设计硬件,因为搞这玩意花钱,没必要 ...

当然,个人买块来玩也要调试,说的是这个调式

网友:
说得好!
等待更新。

网友B:
呃,,,,这个跟freescale扯上关系有点牵强吧················   开发制板的一贯做法吧
话说楼主飞币上升很快哦
我都发了一大堆帖子了 都还差得远

网友C:
对于短路检测,我一般是用数字电源输出,同时设定最大限制电流给板子供电,一段时间后,感觉下那个芯片发烫,就是那边处理问题。这个方法不是太通用,因为电源短路很容易影响其他电路

网友D:
短路前提下,如果非要拆件,一般情况,芯片短路的可能性大于钽电容,钽电容大于瓷片;
当然前提,一定要看清楚,如果看不清楚,就扛个放大镜来,看看电路上面有没有,这一步不可避免;
PS:楼主还应该提示,有没有焊错位,就是电阻搞到电容上去,电容搞到电阻上面去,这个也经常性的;特别在封装长的一样,而阻容件高达几百个的时候,特别难分;
PS2:看电影啦,12点睡觉啦;各位早睡早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短路检测,我一般是用数字电源输出,同时设定最大限制电流给板子供电,一段时间后,感觉下那个芯片发烫 ...

哈,我正想说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这个跟freescale扯上关系有点牵强吧················   开发制板的一贯做法吧

i.MX536是Freescale的ARM芯片吧
这个是在描述新手在开发i.MX536开发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问题
当然要从最基础的说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路前提下,如果非要拆件,一般情况,芯片短路的可能性大于钽电容,钽电容大于瓷片;
当然前提,一定要看 ...

感谢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个人买块来玩也要调试,说的是这个调式

你是说 上电调试的过程?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这个不局限于i.mx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这个不局限于i.mx5的。

下一篇就专门针对i.MX536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有时间仔细看看

网友F:
LZ原创么?技术大牛!

网友G:
电源够多的了,一直画2层板

网友H:
正在申请中,飞币不够

网友I:
经验很实在,我一直觉得钽电容比较脆弱,只有在精密的场合采用。
楼主你使用钽电容的规则都有什么?

网友:
经验值得参考,看来以后做东西要认真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原创么?技术大牛!

是的,原创。
大牛不敢当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经验很实在,我一直觉得钽电容比较脆弱,只有在精密的场合采用。
楼主你使用钽电容的规则都有什么? ...

一般就是耐压值取2倍于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在申请中,飞币不够

你们准备用这个开发什么产品?

网友J:
虽然用不上,但是写得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虽然用不上,但是写得还不错

欢迎以后用到这个方案的时候 随时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以后用到这个方案的时候 随时讨论。

好的。飞思卡尔在阿莫上挺热闹的啊。哈

网友K:
看看经验之谈个人不敢玩太烧钱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经验之谈个人不敢玩太烧钱

个人玩玩可以买核心板或者现成的开发板

网友:
很多经验之谈,不错。

网友L:
引用 网友D:
短路前提下,如果非要拆件,一般情况,芯片短路的可能性大于钽电容,钽电容大于瓷片;
当然前提,一定要看 ...

我倒是碰到钽电容短路的多,可能钽电容假货多的緣故?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倒是碰到钽电容短路的多,可能钽电容假货多的緣故?

现在购买钽电容都一定要向正规公司购买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般就是耐压值取2倍于电压

这是把电源纹波之类的有害因素都考虑进去以后所以才选取两倍的电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把电源纹波之类的有害因素都考虑进去以后所以才选取两倍的电压么? ...

电源纹波其实不大,主要是为了防止尖峰电压,比如上电的那一瞬间。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源纹波其实不大,主要是为了防止尖峰电压,比如上电的那一瞬间。

恩。是怕上电的尖峰击穿氧化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恩。是怕上电的尖峰击穿氧化膜么?

电容的成分不是很清楚哈,使用中遇到过几次耐压值低了,钽电容爆炸的情况。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容的成分不是很清楚哈,使用中遇到过几次耐压值低了,钽电容爆炸的情况。 ...

钽电容爆炸可是壮烈啊。现在的设计很少使用钽电容,娇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钽电容爆炸可是壮烈啊。现在的设计很少使用钽电容,娇贵啊。

我们是做小仪表的,必须要用钽电容。大的装不下。

网友M:
引用 楼主:
i.MX536是Freescale的ARM芯片吧
这个是在描述新手在开发i.MX536开发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问题
当然要从最基 ...

MCU还能有假?翻新的?remark?原来是什么IC

楼主:
引用 网友M:
MCU还能有假?翻新的?remark?原来是什么IC

不清楚,但是看MARK标记 明显作假,焊于板子上根本无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够多的了,一直画2层板

哈!用到这个方案的时候,欢迎交流

网友N:
有BGA的最重要是找一家可靠点的来焊接,不然调试的时候欲哭无泪

网友O:
好东西!果断收藏!DA9053高大上!我的536板子用的是分立LDO搭出来的电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BGA的最重要是找一家可靠点的来焊接,不然调试的时候欲哭无泪

确实如此,特别是面积大的BGA焊接要尤其小心。

网友P: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特别是面积大的BGA焊接要尤其小心。

BGA焊接的难度太大了~~尤其是自己手工焊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东西!果断收藏!DA9053高大上!我的536板子用的是分立LDO搭出来的电源电路。 ...

分立元件也行,手册上不是说有什么启动时序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BGA焊接的难度太大了~~尤其是自己手工焊的时候

其实,看面积咯,一般指甲盖大小的都可以自己吹上去,再大的就不行了。

网友Q: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从在客户使用和开发的角度分析对我们论坛中的朋友用处更多啊,大赞~~

楼主:
引用 网友Q: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从在客户使用和开发的角度分析对我们论坛中的朋友用处更多啊,大赞~~ ...

感谢版主支持,以后一定分享更多关于i.MX实际使用中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支持,以后一定分享更多关于i.MX实际使用中的经验。

非常好啊,我们这边有资料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的,哈哈我们的坛子越来越热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