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模块中定义变量 output signal1,还需要在定义wire吗?

楼主(2014-08-28):
verilog 模块中定义变量 output  signal1,  还需要在定义wire    signal1吗?
看到有些代码这样写,感觉没必要啊 ?!

网友:
不用。
input output 都是wire型

网友:
这样定义是没有问题的,不这样做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有时候有的output信号是reg型的变量,而直接把reg或者wire型变量一起声明的话有的编译器又不认这种写法,所以在后面这样写仅仅是区别于相应的reg型变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