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高速时绕组电流上下不对称问题求解?

楼主(2014-08-28):
最近在做无位置无刷电调,代码是仿MK,芯片用的是C8051f310,电机可以顺利启动,低速运行情况非常好,但是到了高速就会出现绕组电流不对称的现象,请大侠指点一下。
我是斩上管控制方式,启动绕组电流波形如图所示,约100ms的步进运行后就切入了自同步运行,切换还是流畅。
低速运行时的绕组电流波形如下图所示,正负半轴对称,当前转速约为500转

但是转速提高的时候,绕组电流波形会越来越不对称,负半轴越来越大,正半轴减小了,下图为转速约1500转时的绕组电流波形

请各位指点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2014-10-01):
你好,加你q了,我也用的c8051f,能否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