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EFM32的芯片请赐教关于EM1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4-08-29):
最近在使用EFM32TG系列低功耗芯片遇到几个问题有人用过的请赐教:
1,怎么进入EM1模式,手册没有明确的说明。
2.进入EFM1模式以后CM3的systick()还能用不?
3.systick()的时钟源除了HFCORCLK还有哪一个,怎么设置的?
请有用的给我讲解一下。

网友:
1、进入EM1模式直接调用库函数EMU_EnterEM1();
2、在EM1模式下所有的晶振都能继续运行,因此Systick函数也可以正常使用。
3、调用SysTick_Config函数来配置Systick的时钟,可参考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Get() / 1000)

还是多看看手册和其他例程,好多都有说,虽然文档很乱
推荐安装simplicity studio软件,找例程和文档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2015-10-17):
请教一下,我把芯片的额HF时钟设置为LFROC了,然后就不能下程序了,报错 Internl  Command Error,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