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爱上飞思卡尔了,第一次样片申请成功(已解决)。

楼主(2014-08-29):
哈哈,穷学生可以开始玩飞思卡尔了。问下飞思卡尔样片是用什么快递寄的?

网友A:
恭喜楼主申请成果,至于发货你,会通过邮件方式通知你,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B:
恭喜楼主,记得当年也是由于申请ti的芯片而逐步多应用ti的片子做设计的

网友:
恭喜恭喜LZ 得宝

网友:
联邦快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申请成果,至于发货你,会通过邮件方式通知你,还请耐心等待下。 ...

大概需要多少天?怎么K60貌似不给申请,我记得以前我同学申请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记得当年也是由于申请ti的芯片而逐步多应用ti的片子做设计的

我也是因为TI贼大方所以基本现在的东西都用TI的方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TI官网老是卡得1B。。。

网友:
恭喜楼主  申请这么多啊

楼主:
申请的时候地址填的的PinYin的。能送达吗??

网友:
恭喜楼主得到宝贝

网友:
楼主可以啊,一下就来了10片。

网友: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不知道这么好的方法。可惜呀

网友C:
楼主在玩四轴??

网友D:
不错,学校还是好申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申请的时候地址填的的PinYin的。能送达吗??

没有问题的。。能够送到。。接受不到的话,会有邮件联系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需要多少天?怎么K60貌似不给申请,我记得以前我同学申请过哦。。

大概一个星期内。
K60现在的确没有样片, 你可以看看我们这些新产品是否有样片:K21, K22, K24, K64, K65, K66, K70
或者你可以找相关的替代产品。

网友E:
有机会申请K64的样片看看

网友F:
能够简单的申请到样片,对项目的开发还是很有帮助的。
而且一下能够申请5片真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概需要多少天?怎么K60貌似不给申请,我记得以前我同学申请过哦。。

会发联邦快递,快则第二天就到,慢则两三天
话说芯片包装很不错,保护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一个星期内。
K60现在的确没有样片, 你可以看看我们这些新产品是否有样片:K21, K22, K24, K64, K65 ...

好的。谢谢。先尝试下申请到的芯片。有需要再申请些高端点的。哈,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芯片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发联邦快递,快则第二天就到,慢则两三天
话说芯片包装很不错,保护很到位 ...

恩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够简单的申请到样片,对项目的开发还是很有帮助的。
而且一下能够申请5片真好。 ...

对啊,特别是苦逼学生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机会申请K64的样片看看

K64估计比较难申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玩四轴??

对的。打了个样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买的元器件还没到,就用了jlink供电给做了个焊了个最小系统上去,悲剧发生了。烧掉了4片TM4C123,现在闹芯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学校还是好申请。

用研究院的名义申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打了个样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买的元器件还没到,就用了jlink供电给做了个焊了个最小系统上去 ...

还四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打了个样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买的元器件还没到,就用了jlink供电给做了个焊了个最小系统上去 ...

这种事情应该很正常。。

网友H:
申请一次能申请10片不同芯片是吧

网友:
恭喜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申请一次能申请10片不同芯片是吧

这个不清楚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事情应该很正常。。

这怎么就正常了。。。。。

楼主:
╮(╯▽╰)╭,本人比较固执。我就想找出为什么会烧的原因。可惜烧了4片还是没找出原因。现在等元器件到了,焊上电源部分再测试。。。现在我的TI账号已经不给我申请了。悲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怎么就正常了。。。。。

安慰楼主嘛!!

网友I:
我昨儿也申请到了。

网友:
怎么 申请的啊  ??LZ   求方法  我也想申请几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昨儿也申请到了。

很凶残啊,一下申请15片。飞思卡尔变大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凶残啊,一下申请15片。飞思卡尔变大方了。

哈哈,我也开始喜欢FreeScal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昨儿也申请到了。

申请这么多,当心过不了海关。

网友:
联邦快递,呵呵,到底是大公司

网友:
当然是高大上的联邦快递,要是在江浙沪更快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大概一个星期内。
K60现在的确没有样片, 你可以看看我们这些新产品是否有样片:K21, K22, K24, K64, K65 ...

版主,难道飞思卡尔在中国没有样片库?是从国外发来的?

网友:
台湾发货的话是联邦快递,美国发货的话是黄颜色得英文,我也不知道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需要多少天?怎么K60貌似不给申请,我记得以前我同学申请过哦。。

K60的话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可以申请,我们申请了很多样片。今天好像就不给申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昨儿也申请到了。

每次最多三单,每样最多5片。。所以所以申请的话最好不浪费哈,把数量达到15哈,因为飞思卡尔申请样片订单的数量不可以很多的,多了会关小黑屋!

网友K:
就是因为有的人申请了不用,乱七八糟没事就申请导致后来很多人申请不到。中国的风气就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凶残啊,一下申请15片。飞思卡尔变大方了。

应该是三款吧,单个数量最多是五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版主,难道飞思卡尔在中国没有样片库?是从国外发来的?

我们的样片都是从美国那边发过来的。
不过,如果你量大,也可以去代理那边申请。

网友L:
Freescale确实是越来越重视市场开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是因为有的人申请了不用,乱七八糟没事就申请导致后来很多人申请不到。中国的风气就这样 ...

哎,这个肯定无法避免

网友M:
高大上啊,希望哪位坛友搞点空板之类的,申请样片也好搞一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样片都是从美国那边发过来的。
不过,如果你量大,也可以去代理那边申请。 ...

可以考虑像TI那样在中国建立样品库的。

网友:
恭喜啊     楼主怎么申请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哎,这个肯定无法避免

关键这还都是学生开始就这样,以后肯定更出格,啥事都哎凑热闹

网友N:
恭喜楼主呀,可以画板了

网友:
那就好好搞撒,做个东西也开源一下,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O:
飞思卡尔大手笔啊,阔气

楼主:
引用 网友L:
Freescale确实是越来越重视市场开拓了。。

是啊,果断参加广州研讨会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关键这还都是学生开始就这样,以后肯定更出格,啥事都哎凑热闹

一般我申请了都会画个板子,搞个项目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N:
恭喜楼主呀,可以画板了

是啊,四轴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O:
飞思卡尔大手笔啊,阔气

对于飞思卡尔来说 成本不会很高的

网友P:
你是准备大四轴还是小四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是准备大四轴还是小四轴呢?

先搞小四轴

网友:
恭喜申请成功

楼主:
同喜同喜

网友P:
小四轴的话,建议无线这边还是用现成的模块比较好,我自己画的就不怎么样了,无线很差,当时随意画的。
附上靓照.

网友:
哇    不错不错    恭喜楼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小四轴的话,建议无线这边还是用现成的模块比较好,我自己画的就不怎么样了,无线很差,当时随意画的。

是啊。必须现成模块。不过小四轴其实不需要多长的传输距离

网友:
样片申请最后变成了四轴,

网友K:
引用 网友P:
小四轴的话,建议无线这边还是用现成的模块比较好,我自己画的就不怎么样了,无线很差,当时随意画的。

你这个开板费太贵,还是从模型上拆下来的便宜,画个主板就行。既然这样,那我也就不画无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我申请了都会画个板子,搞个项目玩玩

楼主好榜样

网友Q:
是以单位的名议申请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开板费太贵,还是从模型上拆下来的便宜,画个主板就行。既然这样,那我也就不画无线了 ...

成本有有点贵哈。。。我现在这里有架航模,拿到他的板子,我也不知道怎么用,茫然

网友R:
引用 网友P:
小四轴的话,建议无线这边还是用现成的模块比较好,我自己画的就不怎么样了,无线很差,当时随意画的。

哇,这个是你自己做的,飞行效果如何?

网友P:
引用 网友R:
哇,这个是你自己做的,飞行效果如何?

能飞,,首先一点问题就是电机高速转动的时候会影响无线的接收,更重要的是无线距离短,,,就是他跑远了,我就控制不回来了,唉。。。主要是自己PSB天线没画好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P:
能飞,,首先一点问题就是电机高速转动的时候会影响无线的接收,更重要的是无线距离短,,,就是他跑远了 ...

哈!要是天线无连接失控了会怎样?悬停 还是 按照最后一个方向指令一直飞?

网友:
引用 网友P:
能飞,,首先一点问题就是电机高速转动的时候会影响无线的接收,更重要的是无线距离短,,,就是他跑远了 ...

也一直想做个这样的四轴来玩,请教下如何入门这个东西?

网友P:
引用 网友R:
哈!要是天线无连接失控了会怎样?悬停 还是 按照最后一个方向指令一直飞? ...

最后一个指令飞,,,当初他就是一直向上飞,最后一直吸在天花板顶上,,,那个苦逼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P:
能飞,,首先一点问题就是电机高速转动的时候会影响无线的接收,更重要的是无线距离短,,,就是他跑远了 ...

你无线IC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以前我用的CC1020,CC1100这种IC感觉对天线的要求并不高啊,随便画画都可以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P:
最后一个指令飞,,,当初他就是一直向上飞,最后一直吸在天花板顶上,,,那个苦逼啊 ...

哈!那你这天线也太水了,屋子里都不灵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无线IC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以前我用的CC1020,CC1100这种IC感觉对天线的要求并不高啊,随便画画都可以的 ...

24L01,,我还加了功放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R:
哈!那你这天线也太水了,屋子里都不灵

这个和焊接也有关系,,,我给了学长一块PCB,他最后能控制,,,我的就不行,,,因为当时QNF的芯片全是手工焊接的,所以也可能有没焊好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和焊接也有关系,,,我给了学长一块PCB,他最后能控制,,,我的就不行,,,因为当时QNF的芯片全是 ...

这个焊接没什么难度吧,你是不是晶振ppm不灵呢?ppm太大的话也有很大影响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是以单位的名议申请的?

是啊,这样应该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成本有有点贵哈。。。我现在这里有架航模,拿到他的板子,我也不知道怎么用,茫然 ...

四轴本来就是烧钱的项目~妈蛋,我都烧了四片TM4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高大上啊,希望哪位坛友搞点空板之类的,申请样片也好搞一搞

大家集资去开板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开板费太贵,还是从模型上拆下来的便宜,画个主板就行。既然这样,那我也就不画无线了 ...

10*10的都是50大洋啊。不贵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P:
能飞,,首先一点问题就是电机高速转动的时候会影响无线的接收,更重要的是无线距离短,,,就是他跑远了 ...

买个不爽,还是尽量自己画,预留接口

网友K:
引用 楼主:
10*10的都是50大洋啊。不贵啊

他那个是连机架都画上去了,不是两三百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他那个是连机架都画上去了,不是两三百能解决的

我画的那个,50搞掂。。画了四个轴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他那个是连机架都画上去了,不是两三百能解决的

我这个也是50大洋搞定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画的那个,50搞掂。。画了四个轴

您这个尺寸蛮小吧,50块就搞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买个不爽,还是尽量自己画,预留接口

请问,我也想做个小的来玩,怎么入门这个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R:
您这个尺寸蛮小吧,50块就搞的定

10*10,你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242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