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根文件系统挂载,用的uramdisk 有log 谢谢

楼主(2014-08-29):
Marvell>> tftp 0x2000000 uramdisk.image.gz
Using egiga0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0.4.52.7; our IP address is 10.4.52.165
Filename 'uramdisk.image.gz'.
Load address: 0x2000000
Loading: T T T T T T T T T T
Retry count exceeded; starting again
Marvell>> tftpboot 0x2000000 uramdisk.image.gz
Using egiga0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0.4.52.7; our IP address is 10.4.52.165
Filename 'uramdisk.image.gz'.
Load address: 0x2000000
Loading: T T T T T T T T T T
Retry count exceeded; starting again
Marvell>> tftp 0x2000000 uramdisk.image.gz
Using egiga0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0.4.52.7; our IP address is 10.4.52.165
Filename 'uramdisk.image.gz'.
Load address: 0x2000000
Loading: T T T T T T T T T T
Retry count exceeded; starting again
Marvell>> bootm 0x3000000 0x2000000
## Booting image at 030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35.14-gdca9c53-dirty
   Created:      2014-08-13   9:27:30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3124992 Bytes =  3 MB
   Load Address: 00008000
   Entry Point:  0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OK
## Loading Ramdisk Image at 02000000 ...
   Image Name:
   Created:      2014-08-28  10:59:09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RAMDisk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4476 Bytes =  4.4 kB
   Load Address: 00000000
   Entry Point:  000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kernel boot step
0000020f
00021bec
<5>Linux version 2.6.35.14-gdca9c53-dirty (stevecys@stevecys) (gcc version 4.4.5
20100614 (prerelease) (FSF GNU GCC branch-4.4.5. Marvell GCC 2010q4-113) ) #1 W
ed Aug 13 17:25:55 CST 2014
CPU: Feroceon 88FR131 [56251311] revision 1 (ARMv5TE), cr=00053977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Feroceon-KW
Using UBoot passing parameters structure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7>On node 0 totalpages: 16384
<7>free_area_init_node: node 0, pgdat c05dd6d4, node_mem_map c05fd000
<7>  Normal zone: 128 pages used for memmap
<7>  Normal zone: 0 pages reserved
<7>  Normal zone: 16256 pages, LIFO batch:3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6256
<5>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0,115200 mem=64M root=/dev/ram rw
<6>PID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2, 1024 bytes)
<6>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6>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6>Memory: 64MB = 64MB total
<5>Memory: 58844k/58844k available, 6692k reserved, 0K highmem
<5>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DMA     : 0xffc00000 - 0xffe00000   (   2 MB)
    vmalloc : 0xc4800000 - 0xe8000000   ( 568 MB)
    lowmem  : 0xc0000000 - 0xc4000000   (  64 MB)
    modules : 0xbf000000 - 0xc0000000   (  16 MB)
      .init : 0xc0008000 - 0xc002c000   ( 144 kB)
      .text : 0xc002c000 - 0xc058e000   (5512 kB)
      .data : 0xc05ae000 - 0xc05df6a0   ( 198 kB)
<6>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6>     RCU-based detection of stalled CPUs is disabled.
<6>     Verbose stalled-CPUs detection is disabled.
<6>NR_IRQS:128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6>Calibrating delay loop... <c>1199.30 BogoMIPS (lpj=5996544)
<6>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6>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6>xor: measuring software checksum speed
<6>   arm4regs  :  1052.800 MB/sec
<6>   8regs     :   828.000 MB/sec
<6>   32regs    :  1003.600 MB/sec
<6>xor: using function: arm4regs (1052.800 MB/sec)
<6>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6>Feroceon L2: Enabling L2
<6>Feroceon L2: Cache support initialised.

CPU Interface
-------------
SDRAM_CS0 ....base 00000000, size 256MB
SDRAM_CS1 ....base 10000000, size 256MB
SDRAM_CS2 ....disable
SDRAM_CS3 ....disable
PEX0_MEM ....base e0000000, size 128MB
PEX0_IO ....base f2000000, size   1MB
PEX1_MEM ....base e8000000, size 128MB
PEX1_IO ....base f2100000, size   1MB
INTER_REGS ....base f1000000, size   1MB
NFLASH_CS ....base fa000000, size   2MB
SPI_CS ....base f4000000, size  16MB
BOOT_ROM_CS ....no such
DEV_BOOTCS ....no such
CRYPT_ENG ....base f0000000, size   2MB

  Marvell Development Board (LSP Version KW_LSP_6.0.1_NQ_patch03)-- DB-88F6282A-
BP  Soc: 88F6282 A1 LE

Detected Tclk 200000000 and SysClk 400000000
<5>MV Buttons Device Load
Marvell USB EHCI Host controller #0: c3c3f740
PEX0 interface detected no Link.
PEX1 interface detected no Link.
<6>PCI: bus0: Fast back to back transfers enabled
<6>PCI: bus1: Fast back to back transfers enabled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6>vgaarb: loaded
<5>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7>libata version 3.00 loaded.
<6>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6>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6>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raid6: int32x1    100 MB/s
raid6: int32x2    122 MB/s
raid6: int32x4    114 MB/s
raid6: int32x8    111 MB/s
raid6: using algorithm int32x2 (122 MB/s)
<6>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6>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kw_clocksource
<6>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6>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6>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6>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6>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
<6>TCP reno registered
<6>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6>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6>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6>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6>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6>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7>PCI: CLS 0 bytes, default 32
<6>RTC has been updated!!!
<6>rtc mv_rtc: rtc core: registered kw-rtc as rtc0
RTC registered
<6>cpufreq: Init kirkwood cpufreq driver
<7>cpufreq: High frequency: 1200000KHz - Low frequency: 400000KHz
<7>cpufreq: Setting CPU Frequency to 1200000 KHz
<7>cpufreq: Setting PowerSaveState to off
cesadev_init(c000cf14)
mvCesaInit: sessions=640, queue=64, pSram=f0000000
Warning: TS unit is powered off.
<5>MV Buttons Driver Load
<6>JFFS2 version 2.2. (NAND) © 2001-2006 Red Hat, Inc.
<6>SGI XFS with security attributes, large block/inode numbers, no debug enabled

<6>msgmni has been set to 114
<6>alg: No test for cipher_null (cipher_null-generic)
<6>alg: No test for ecb(cipher_null) (ecb-cipher_null)
<6>alg: No test for digest_null (digest_null-generic)
<6>alg: No test for compress_null (compress_null-generic)
<6>alg: No test for stdrng (krng)
<6>async_tx: api initialized (async)
<6>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default)
<6>Serial: 8250/16550 driver, 4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6>serial8250.0: ttyS0 at MMIO 0xf1012000 (irq = 33) is a 16550A
Linux version 2.6.35.14-gdca9c53-dirty (stevecys@stevecys) (gcc version 4.4.5 20
100614 (prerelease) (FSF GNU GCC branch-4.4.5. Marvell GCC 2010q4-113) ) #1 Wed
Aug 13 17:25:55 CST 2014
CPU: Feroceon 88FR131 [56251311] revision 1 (ARMv5TE), cr=00053977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Feroceon-KW
Using UBoot passing parameters structure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6256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0,115200 mem=64M root=/dev/ram rw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2, 102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Memory: 64MB = 64MB total
Memory: 58844k/58844k available, 6692k 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DMA     : 0xffc00000 - 0xffe00000   (   2 MB)
    vmalloc : 0xc4800000 - 0xe8000000   ( 568 MB)
    lowmem  : 0xc0000000 - 0xc4000000   (  64 MB)
    modules : 0xbf000000 - 0xc0000000   (  16 MB)
      .init : 0xc0008000 - 0xc002c000   ( 144 kB)
      .text : 0xc002c000 - 0xc058e000   (5512 kB)
      .data : 0xc05ae000 - 0xc05df6a0   ( 198 kB)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RCU-based detection of stalled CPUs is disabled.
        Verbose stalled-CPUs detection is disabled.
NR_IRQS:128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199.30 BogoMIPS (lpj=5996544)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xor: measuring software checksum speed
   arm4regs  :  1052.800 MB/sec
   8regs     :   828.000 MB/sec
   32regs    :  1003.600 MB/sec
xor: using function: arm4regs (1052.800 MB/sec)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Feroceon L2: Enabling L2
Feroceon L2: Cache support initialised.

CPU Interface
-------------
SDRAM_CS0 ....base 00000000, size 256MB
SDRAM_CS1 ....base 10000000, size 256MB
SDRAM_CS2 ....disable
SDRAM_CS3 ....disable
PEX0_MEM ....base e0000000, size 128MB
PEX0_IO ....base f2000000, size   1MB
PEX1_MEM ....base e8000000, size 128MB
PEX1_IO ....base f2100000, size   1MB
INTER_REGS ....base f1000000, size   1MB
NFLASH_CS ....base fa000000, size   2MB
SPI_CS ....base f4000000, size  16MB
BOOT_ROM_CS ....no such
DEV_BOOTCS ....no such
CRYPT_ENG ....base f0000000, size   2MB

  Marvell Development Board (LSP Version KW_LSP_6.0.1_NQ_patch03)-- DB-88F6282A-
BP  Soc: 88F6282 A1 LE

Detected Tclk 200000000 and SysClk 400000000
MV Buttons Device Load
Marvell USB EHCI Host controller #0: c3c3f740
PEX0 interface detected no Link.
PEX1 interface detected no Link.
PCI: bus0: Fast back to back transfers enabled
PCI: bus1: Fast back to back transfers enabled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vgaarb: loaded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raid6: int32x1    100 MB/s
raid6: int32x2    122 MB/s
raid6: int32x4    114 MB/s
raid6: int32x8    111 MB/s
raid6: using algorithm int32x2 (122 MB/s)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kw_clocksource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RTC has been updated!!!
rtc mv_rtc: rtc core: registered kw-rtc as rtc0
RTC registered
cpufreq: Init kirkwood cpufreq driver
cesadev_init(c000cf14)
mvCesaInit: sessions=640, queue=64, pSram=f0000000
Warning: TS unit is powered off.
MV Buttons Driver Load
JFFS2 version 2.2. (NAND) © 2001-2006 Red Hat, Inc.
SGI XFS with security attributes, large block/inode numbers, no debug enabled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14
alg: No test for cipher_null (cipher_null-generic)
alg: No test for ecb(cipher_null) (ecb-cipher_null)
alg: No test for digest_null (digest_null-generic)
alg: No test for compress_null (compress_null-generic)
alg: No test for stdrng (krng)
async_tx: api initialized (async)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default)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4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serial8250.0: ttyS0 at MMIO 0xf1012000 (irq = 33) is a 16550A
<6>console [ttyS0] enabled
console [ttyS0] enabled
<6>sata_mv sata_mv.0: version 1.28
sata_mv sata_mv.0: version 1.28
<6>sata_mv sata_mv.0: slots 32 ports 2
sata_mv sata_mv.0: slots 32 ports 2
<6>scsi0 : sata_mv
scsi0 : sata_mv
<6>scsi1 : sata_mv
scsi1 : sata_mv
<6>ata1: SATA max UDMA/133 irq 21
ata1: SATA max UDMA/133 irq 21
<6>ata2: SATA max UDMA/133 irq 21
ata2: SATA max UDMA/133 irq 21
Using Hamming 1-bit ECC for NAND device
Using Hamming 1-bit ECC for NAND device
<4>No NAND device found.
No NAND device found.
Loading Marvell Ethernet Driver:
Loading Marvell Ethernet Driver:
  o Cached descriptors in DRAM
  o Cached descriptors in DRAM
  o DRAM SW cache-coherency
  o DRAM SW cache-coherency
  o 2 Giga ports supported
  o 2 Giga ports supported
  o Multi RX Queue support - 4 RX queues
  o Multi RX Queue support - 4 RX queues
  o Multi TX Queue support - 2 TX Queues
  o Multi TX Queue support - 2 TX Queues
  o TCP segmentation offload (TSO) supported
  o TCP segmentation offload (TSO) supported
  o Large Receive offload (LRO) supported
  o Large Receive offload (LRO) supported
  o Receive checksum offload supported
  o Receive checksum offload supported
  o Transmit checksum offload supported
  o Transmit checksum offload supported
  o Network Fast Processing (Routing) supported - (Disabled)
  o Network Fast Processing (Routing) supported - (Disabled)
  o Network Fast Processing (NAT) supported
  o Network Fast Processing (NAT) supported
  o Driver ERROR statistics enabled
  o Driver ERROR statistics enabled
  o Driver INFO statistics enabled
  o Driver INFO statistics enabled
  o Proc tool API enabled
  o Proc tool API enabled
  o SKB Reuse supported - (Disabled)
  o SKB Reuse supported - (Disabled)
  o SKB Recycle supported - (Disabled)
  o SKB Recycle supported - (Disabled)
  o Gateway support enabled
  o Gateway support enabled
     o L2 IGMP support
     o L2 IGMP support
  o Rx descripors:  o Rx descripors: q0=128 q0=128 q1=128 q1=128 q2=128 q2=128 q
3=128 q3=128

  o Tx descripors:  o Tx descripors: q0=532 q0=532 q1=532 q1=532

  o Loading network interface(s):
  o Loading network interface(s):
     o device registered under mv88fx_eth platform
     o device registered under mv88fx_eth platform
     o eth0, ifindex = 2, GbE port = 0
     o eth0, ifindex = 2, GbE port = 0

Warning: Giga 1 is Powered Off

Warning: Giga 1 is Powered Off

Warning: Giga 1 is Powered Off

Warning: Giga 1 is Powered Off

mvFpRuleDb (00000010): 0 entries, 0 bytes
mvFpRuleDb (00000010): 0 entries, 0 bytes
<6>e1000: Intel(R) PRO/1000 Network Driver - version 7.3.21-k8-NAPI
e1000: Intel(R) PRO/1000 Network Driver - version 7.3.21-k8-NAPI
<6>e1000: Copyright (c) 1999-2006 Intel Corporation.
e1000: Copyright (c) 1999-2006 Intel Corporation.
<6>e1000e: Intel(R) PRO/1000 Network Driver - 1.0.2-k4
e1000e: Intel(R) PRO/1000 Network Driver - 1.0.2-k4
<6>e1000e: Copyright (c) 1999 - 2009 Intel Corporation.
e1000e: Copyright (c) 1999 - 2009 Intel Corporation.
<6>e100: Intel(R) PRO/100 Network Driver, 3.5.24-k2-NAPI
e100: Intel(R) PRO/100 Network Driver, 3.5.24-k2-NAPI
<6>e100: Copyright(c) 1999-2006 Intel Corporation
e100: Copyright(c) 1999-2006 Intel Corporation
<6>sky2: driver version 1.28
sky2: driver version 1.28
<6>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6>ehci_marvell ehci_marvell.70059: Marvell Orion EHCI
ehci_marvell ehci_marvell.70059: Marvell Orion EHCI
<6>ehci_marvell ehci_marvell.70059: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ehci_marvell ehci_marvell.70059: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6>ehci_marvell ehci_marvell.70059: irq 19, io base 0xf1050100
ehci_marvell ehci_marvell.70059: irq 19, io base 0xf1050100
<6>ehci_marvell ehci_marvell.70059: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ehci_marvell ehci_marvell.70059: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6>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USB hub found
<6>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6>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6>uhci_hcd: USB Univers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uhci_hcd: USB Univers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6>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lp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lp
<6>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6>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6>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6>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datafa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datafab
<6>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freecom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freecom
<6>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jumpshot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jumpshot
<6>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sddr0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sddr09
<6>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sddr5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sddr55
<6>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usbat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usbat
<6>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6>i2c /dev entries driver
i2c /dev entries driver
<6>Linux telephony interface: v1.00
Linux telephony interface: v1.00
<6>md: linear personality registered for level -1
md: linear personality registered for level -1
<6>md: raid0 personality registered for level 0
md: raid0 personality registered for level 0
<6>md: raid1 personality registered for level 1
md: raid1 personality registered for level 1
<6>md: raid6 personality registered for level 6
md: raid6 personality registered for level 6
<6>md: raid5 personality registered for level 5
md: raid5 personality registered for level 5
<6>md: raid4 personality registered for level 4
md: raid4 personality registered for level 4
<6>ata1: SATA link down (SStatus 0 SControl F300)
ata1: SATA link down (SStatus 0 SControl F300)
<6>device-mapper: ioctl: 4.17.0-ioctl (2010-03-05) initialised: dm-devel@redhat.
com
device-mapper: ioctl: 4.17.0-ioctl (2010-03-05) initialised: dm-devel@redhat.com

<7>cpufreq: Setting CPU Frequency to 1200000 KHz
<7>cpufreq: Setting PowerSaveState to off
<6>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6>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5>mmc0: mvsdio driver initialized, mmc0: mvsdio driver initialized, lacking car
d detect (fall back to polling)
lacking card detect (fall back to polling)
<5>mv_xor_shared mv_xor_shared.0: Marvell shared XOR driver
mv_xor_shared mv_xor_shared.0: Marvell shared XOR driver
<5>mv_xor_shared mv_xor_shared.1: Marvell shared XOR driver
mv_xor_shared mv_xor_shared.1: Marvell shared XOR driver
<6>mv_xor mv_xor.0: Marvell XOR: ( xor )
mv_xor mv_xor.0: Marvell XOR: ( xor )
<6>mv_xor mv_xor.1: Marvell XOR: ( xor fill )
mv_xor mv_xor.1: Marvell XOR: ( xor fill )
<6>mv_xor mv_xor.2: Marvell XOR: ( cpy )
mv_xor mv_xor.2: Marvell XOR: ( cpy )
<6>mv_xor mv_xor.3: Marvell XOR: ( fill cpy )
mv_xor mv_xor.3: Marvell XOR: ( fill cpy )
<6>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6>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6>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919 buckets, 3676 max)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919 buckets, 3676 max)
<6>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6>TCP cubic registered
TCP cubic registered
<6>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6>802.1Q VLAN Support v1.8 Ben Greear <greearb@candelatech.com>
802.1Q VLAN Support v1.8 Ben Greear <greearb@candelatech.com>
<6>All bugs added by David S. Miller <davem@redhat.com>
All bugs added by David S. Miller <davem@redhat.com>
<6>rtc mv_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0-01-01 02:23:51 UTC (946693431)
rtc mv_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0-01-01 02:23:51 UTC (946693431)
<6>ata2: SATA link down (SStatus 0 SControl F300)
ata2: SATA link down (SStatus 0 SControl F300)
<6>md: Waiting for all devices to be available before autodetect
md: Waiting for all devices to be available before autodetect
<6>md: If you don't use raid, use raid=noautodetect
md: If you don't use raid, use raid=noautodetect
<6>md: Autodetecting RAID arrays.
md: Autodetecting RAID arrays.
<6>md: Scanned 0 and added 0 devices.
md: Scanned 0 and added 0 devices.
<6>md: autorun ...
md: autorun ...
<6>md: ... autorun DONE.
md: ... autorun DONE.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ram" or unknown-block(1,0)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ram" or unknown-block(1,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0>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1,0
)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1,0)
[<c0032a60>] (unwind_backtrace+0x0/0xf0) from [<c044c210>] (panic+0x54/0xd8)
[<c0032a60>] (unwind_backtrace+0x0/0xf0) from [<c044c210>] (panic+0x54/0xd8)
[<c044c210>] (panic+0x54/0xd8) from [<c0008f8c>] (mount_block_root+0x1b8/0x1f8)
[<c044c210>] (panic+0x54/0xd8) from [<c0008f8c>] (mount_block_root+0x1b8/0x1f8)
[<c0008f8c>] (mount_block_root+0x1b8/0x1f8) from [<c00091e0>] (prepare_namespace
+0x120/0x178)
[<c0008f8c>] (mount_block_root+0x1b8/0x1f8) from [<c00091e0>] (prepare_namespace
+0x120/0x178)
[<c00091e0>] (prepare_namespace+0x120/0x178) from [<c000868c>] (kernel_init+0x11
0/0x150)
[<c00091e0>] (prepare_namespace+0x120/0x178) from [<c000868c>] (kernel_init+0x11
0/0x150)
[<c000868c>] (kernel_init+0x110/0x150) from [<c002e010>] (kernel_thread_exit+0x0
/0x8)
[<c000868c>] (kernel_init+0x110/0x150) from [<c002e010>] (kernel_thread_exit+0x0
/0x8)